sim900a多路复用问题

楼主(2014-02-20):
我在写程序后调试发现在多路复用中,AT和AT+CMUX都OK了,然后发送OXF9 0X03 0X3F 0X01 0X1C 0XF9怎么都没有反映,我将AT+CMUX OK后延时200MS 500MS 1000MS 5000MS都没有成功,然后通过串口手动配置,同样没有成功,用别人的程序(.HEX文件)这部分能够成功,说明器件没有问题.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呢?

谢谢

网友A:
以前用过300,900没有用过,帮顶,我们现在用3g来解决,比gprs快多了,成本也低多了,

网友B(2014-05-26):
不妨试试GU900D咯,这个是直接跟SIM900A兼容的,测试过了,关键功能和性能更强大

网友C:
楼主说的“多路复用”是什么意思?

网友D(2014-09-15):
他说的cmux规范,希望做多路复用。
AT和AT+CMUX都OK了,然后发送OXF9 0X03 0X3F 0X01 0X1C 0XF9
以上的0XF9 0X03 0X3F 0X01 0X1C 0XF9 是普通cmux帧包0XF9 代表帧头 0x03代表通道 0x3f代码控制(指示方向之类的) 0x01代码长度 后面是内容 0x1c代码crc校样。
你控制gprs模块的如果是单片机的话 用cmux还是有点小复杂的,如果是linxu的就是非常通用的东西了。
从你包上看 应该是包填充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