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 画的PCB打印输出怎么会这样。

楼主(2014-02-20):
各位大师:用PROTEI99SE画的PCB文档,打印输出,怎么会出来那么多纸张,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打印纸张尺寸的问题

网友B:
纸张尺寸

网友C:
是你的图有问题,比如说丝印的位置 跑太远了,器件的原点 太远了,导致软件认为你的图超级大 要分N多张纸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纸张尺寸的问题

请问怎么设置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你的图有问题,比如说丝印的位置 跑太远了,器件的原点 太远了,导致软件认为你的图超级大 要分N多张纸打 ...

请问,这样能修改?

网友C:
导出所有的器件为一个库 自己检查 器件的原点是否为0 0
打开器件的丝印, 调整到合适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出所有的器件为一个库 自己检查 器件的原点是否为0 0
打开器件的丝印, 调整到合适的位置 ...

谢谢!!!

楼主(2015-05-27):
己修改OK,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