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心情很郁闷,特地来吐槽一下STC

楼主(2014-02-20):
最近用STC11F32XE来做程序,出现了一个BUG,发现某个全局变量,会在程序运行中发生改变,当然首先怀疑自己哪里赋值了,然后全项目查找,每个涉及这个变量的语句都注释掉,然后再试,BUG依旧。怀疑编译器再搞鬼,然后加上个const 修饰符,bug还是存在。在怀疑是变量地址发生改变,再用串口打印变量地址,未发生变量地址乱掉的情况,一直都是19H这个地址。然后再在这个变量加上idata修饰符,地址发生改变为71H,变量中的数据也不再乱掉。但是另一个使用19H地址的变量数据又发生改变了。一下就郁闷了。苦苦思索,查看反汇编什么的全都没有问题。最后无奈只能怀疑这个片子发生问题,换了一个片子。问题解决。我就cao了。这种问题都会出现,浪费我昨天一整天时间。同时让我想起了前段时间我们产品出现一个问题也和这种现象类似。一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产品,客户反映在使用某个功能时,仪表会自动重启,我倒现场去看了傻眼了,这个仪表又没有看门狗,也没断电,电压也正常,居然自动会重启。拿回公司,重新换个芯片解决问题(有问题的芯片重新烧录程序也没有问题了),我只想说STC你可以少一点这种问题吗????
反正我以后设计产品不会再考虑STC了,价格也不便宜,奇奇怪怪的问题一大堆。

网友A:
stc的稳定性确实不是很好!

网友B:
对于这种人,我只想说,请将STC资料仔细完整的研究,加强自己的研发水平

网友C:
这个东西学习用用是可以地,做产品还是算了

网友B:
RE: 心情很郁闷,特地来吐槽一下STC

引用 网友A:
stc的稳定性确实不是很好!

还是理性的看待问题比较好,像你们代理笙泉就多说说笙泉的好,而不是在这说竞争对手的不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是理性的看待问题比较好,像你们代理笙泉就多说说笙泉的好,而不是在这说竞争对手的不好 ...

是的,做好自己的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这种人,我只想说,请将STC资料仔细完整的研究,加强自己的研发水平

说到资料我就更加忍不住的想吐槽,这大概是我看过最凌乱的资料。笔误还多。这些都算了可以忍了,关键是我遇到的问题看资料能解决的。这地的确确是这个片子出现了问题啊,我换一个同种型号的其他片子,问题立马就没了。程序也正常了。话说过来我水平确实不怎么高,但如果一个MCU只能让高水平的工程师来开发,那么怎么又能说明这个MCU好了。我觉得一个好的MCU首先是产品质量可靠其次就是开发容易。因为这两样都跟客户最终产品质量挂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理性的看待问题比较好,像你们代理笙泉就多说说笙泉的好,而不是在这说竞争对手的不好 ...

你是STC的销售吗,挂着南通国芯的签名,如果是请将我所反映的问题,整理上报,我使用了好几款STC的单片机,都基本出现过这种情况,某一个片子出现问题,换一个片子,同样程序就没有问题,比如某个片子串口TXD引脚,居然死活都是高,无法拉低,最后还是换了片子解决。虽然大多片子都是正常的,但冷不丁的出一个这个片子出来,一旦到我们的客户手中,他会直接否定我们的。我们是小公司,甚至是小作坊没有能力对每一个片子做出筛选,也不敢流失任何一个客户。所以才对这些问题敏感

网友D:
MCU再差不可能差到这种水平,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对于这种人,我只想说,请将STC资料仔细完整的研究,加强自己的研发水平

呵呵

网友F:
应用的问题。如果确实怀疑19H有问题,你可以寄回STC公司叫他们测试。

任何IC,不同的个人使用会有不同的效果,但是并不能说明IC就不好。市场来定其好与坏。

其实现在新出来的32位的MCU问题都太多,是否都可以说其垃圾呢?

网友E:
是不是MCU的工作环境苛刻了,软件没问题的话,有没有可能是硬件电路缺陷造成的。
PS:楼上说的对,市场定其好坏!吹吹牛皮,就说民族骄傲那是逗比。

网友G:
楼主可以考虑试一下一下新唐嘛

网友H:
今天的心情特别郁闷

网友I:
引用 网友D:
MCU再差不可能差到这种水平,

呵呵,那只是你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我就遇到过STC程序会“挥发”、某一个管脚失去功能的现象。“挥发”是指:产品是用在电饭煲上的,用了个把月,突然失去功能,重新烧入程序恢复正常。
管脚失去功能,是指某一路AD突然没用了,换一个芯片一切正常。这路AD是用来测温的,测温用的是4148二极管,就焊在板子上。管脚失效后咨询厂家,说是引脚内部连线断了。

这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 从你说的“挥发”,管脚失效来看,应该是你的系统设计考虑不周导致的。可以考虑换其它类型的片子证实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呵呵,那只是你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我就遇到过STC程序会“挥发”、某一个管脚失去功能的现象。“挥发”是 ...

就你这个问题证明很简单

就用你认为有问题的芯片写个最简单的程序,用汇编写,不用中断,往指定地址写数据,然后读出来核对,是否有问题很快就会有结果

网友J:
笙泉的肯定比STC的性能好,建议试试
QQ453636016

网友K:
用了7年的STC,暂时没出现程序丢失现象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呵呵,那只是你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我就遇到过STC程序会“挥发”、某一个管脚失去功能的现象。“挥发”是 ...

有这种现象的,c8051f020也会,一般是设计上的问题。emi,保护等不够好。

网友M:
总体来说STC还是不错的。简易串口下载+FLASH的EEPROM会带来以上问题的一些概率。希望STC加强,越做越好。
本人研究过各类几千种器件DS,独觉得STC的最好。

网友N:
LZ,你这种问题,一般是程序的问题,除非你证明换同样的CPU,就好了,是单体的问题。
一般是数组溢出了,给改写了。
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程序,就用这个芯片,看看19H这个单元的数据是否变化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K:
用了7年的STC,暂时没出现程序丢失现象

马甲吧,这么新

网友P:
引用 网友I:
呵呵,那只是你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我就遇到过STC程序会“挥发”、某一个管脚失去功能的现象。“挥发”是 ...

这个遇到过,所以一般都是做好几个样板,然后这个发现问题,换一个试试!

网友Q:
你看下上不是内存的泄露问题

网友Q:
有时候程序设计有问题,内存会一点点没有,刚运行可能看不出什么来,运行在段时间问题就出现了。还有19H的地址问题,你换的是同一种型号的单片机吗?你有没有找到是什么改变了19H的变量,通过反汇编查看有谁在操作19H的地址。不过我也是说说的水平

网友R:
多半是程序的原因,最好试的办法是用汇编编一个小程序,要关闭所有中断,往19H里写一个值,看看会不会变。其实STM32的BUG更多,管脚更容易坏。

网友S:
我也用过stc,虽然没做过产品,但那个时候玩的还挺爽的嘛。

网友T:
...随手点开了LZ的STC11F32XE搜了下,几块钱一片,怎么就一直抱着51不放呢。新出的单片机大把。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就你这个问题证明很简单

就用你认为有问题的芯片写个最简单的程序,用汇编写,不用中断,往指定地址写数 ...

我用那个管脚内部断掉的芯片,就写一个简单的程序,将那个管脚配置成IO,然后控制那个管脚不断翻转,就这一个死循环,什么中断也没开,可那个管脚啥动静也没有,用示波器看既不是5V也不是0V,只有一些50hz的不规则波形,完全就是内部断开了。幸亏有多余的管脚,我就将另一个管脚配置成AD管脚,板子上跳一下线,就恢复了功能。
另外,我买过一批STC125204PWM,烧程序的时候烧不进去,必须选STC12C5204AD,这总不是我的问题了吧?到后来搞明白了,是丝印印错了,这一批芯片就是STC12C5204AD。

网友U:
引用 网友M:
总体来说STC还是不错的。简易串口下载+FLASH的EEPROM会带来以上问题的一些概率。希望STC加强,越做越好。
...

DS难道是DataSheet的意思?

网友V:
只能怀疑是程序问题或个体是一片芯片因各种原因损坏了!
量产芯片一般不会有问题的。:) 呵呵~~~~

以前听过一个号称富士糠的,连STC单片机下载也搞不定,如此水平只能最后被炒了!
(609)

网友W:
内部时钟2M到7M~

网友X:
silab,microchip都发现程序丢失,有些功能失效的问题,重写能解决,关键是比例的问题。

网友Y:
全是STC黑啊

STC  =  死  太 惨

还是用用新唐吧,等到咱们统一了,,,,,,也算国产,,,

楼主:
引用 网友N:
LZ,你这种问题,一般是程序的问题,除非你证明换同样的CPU,就好了,是单体的问题。
一般是数组溢出了,给 ...

我最终 解决就是换了一个片子解决的。我专门看了keil 的M51文件 15H到1BH都没有被数组占用,全都是被全局变量和静态局部变量占用的。所以可以排除是其他变量改写

楼主:
引用 网友I:
呵呵,那只是你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我就遇到过STC程序会“挥发”、某一个管脚失去功能的现象。“挥发”是 ...

程序挥发遇到两次,一次是产品莫名就失效,重新烧写代码解决,另一次是产品进入某个功能就重启(从现象看是重启,)重新烧写代码解决

网友Z:
我是深联华的,SLH89F5162还是不错的,可以试试,可以联系小肖15361080186

网友AA:
从楼主的叙述来看,芯片个体有问题也是有可能的

MCU在生产过程中,要经过很多测试,晶圆厂家做针对工艺的WAT测试,IC设计厂商参与的CP中测,以及封装后的FT测试。
像楼主所述的Memory某位置出错,应该是在CP阶段就可以发现。另一个朋友说的管脚断开,在FT测试时应该可以在OS开短路测试发现问题。

即使如此测试,也有可接受的不良率的问题,因为保证100%的成本太高了。OTP芯片一般是千三,Flash芯片不清楚。

网友AB:
功能少的开发,建议用汇编,错了很好排除

网友F:
引用 网友R:
多半是程序的原因,最好试的办法是用汇编编一个小程序,要关闭所有中断,往19H里写一个值,看看会不会变。 ...

这个我深有体会。
近来一个STM32的产品,电池供电,RF产品,对频时一个IO跟主机通信,就是这个IO,我深知STM32的IO脆弱,所以串了一个300欧姆电阻再连到端子,并且IO读地有5V的TVS保护,但是代工厂私自认为那是ESD保护,换了一个ESD器件(200V),这个产品到了美国1000套,一个月后居然有200多套烧了这个IO。。。。

我经常用压电打火机的打火芯对IO脚或电源脚打火(离度第秒月微亿 2~3mm,火苗直达引脚)来测试系统的可靠性,一般PIC和STC是不会出现问题的,不复位不死机,IO不会坏,但是STM32就很可怕了,IO坏掉。。。。

网友F:
另外,所谓“程序挥发”的说法我是不认同的,STC是TSMC(台积电)的产品,这好像是最大的半导体代工厂吧,其FLASH制程是相当好的,其工艺也很好的,FLASH的质量是可以保证的。

楼主:
其实 我发帖的目的仅仅只是因为被这个故障高郁闷了跑来吐槽一下STC,这个问题肯定是单片机个体问题。STC的MCU的强项应该是在耐压方面,有几次我调试电路的时候由于电路没搭建好导致电压超过8V,单片机烧的烫手但片子没出问题。包括几次片子插反了,都没有烧坏。所以STC在耐压这一块值得肯定。但是在其他方面还是有提高空间

网友AC:
引用 网友I:
呵呵,那只是你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我就遇到过STC程序会“挥发”、某一个管脚失去功能的现象。“挥发”是 ...

你这是不是管脚虚焊,时间长了或温度变化,管脚和焊盘分开,接触不好造成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其实 我发帖的目的仅仅只是因为被这个故障高郁闷了跑来吐槽一下STC,这个问题肯定是单片机个体问题。STC的M ...

:lol
你电压超过8V仍没坏么?我误接过9V,IC很烫了才发现,改为5V倒是可以正常,但是下载不了程序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C:
你这是不是管脚虚焊,时间长了或温度变化,管脚和焊盘分开,接触不好造成的 ...

绝对不是,是芯片内部引线断开。

网友R:
楼主可以把这个小汇编下载下去看看19H会不会变:
mov 19h,#5ah
sjmp $
只见过闪存坏的,还没见过内存坏的

网友R:
上面还有个:ORG 0

网友AD:
STC是不怎么稳定

网友AE:
是很蛋疼的问题

网友AF:
这种情况99%是用数组的问题,定义一个数像a[10],用时数组越界,a[10]=5,刚好到那个变量地址,不错才怪。首先检查自已问题,提高自已水平是正道。不要动不动吐槽

网友AG(2014-08-27):
哈哈哈,同感,同样问题我也遇到过,就是内存某地址,变更了idata 或 xdata就解决了!知道了告诉大家,大家知道了就行了,当今社会厂家是不会认账的!
另外,笙泉我本人也不推荐,其寄存器的说明就像新媳妇放屁一样。如果不找厂家代表来你甚至都不能调通一个串口问题!我就遇到了,使用第二串口时总也不通过,后来找了厂家工程师,来了现场鼓捣了2个小时,最后告诉我了一个新的寄存器,改了新寄存器后就可以了。这个寄存器手册里没有公开!
在著名的黑猫白猫理论指导下,在中国版图上的ic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古语---缺德啊

网友AH:
楼主说的问题我也遇到过,芯片型号是:STC12C5A60S2。板子作为PI调节器,有一组PI参数需要调用。同一批的产品,别的板子都运行的好好的,就有问题的这个板子,在某一个参数下,输出发生震荡。在数据采集界面上可以看到,某个比例系数,自动变为一个非正常值。最奇怪的是,断电后再上电,这个数是正常的,运行数分钟(因为这个时间也不是确定的),肯定要变成另外一个数值(而且每次变成同一个数)。打电话问客服,也说是堆栈小或者数组超限。我就想问,都是一样的程序,一样的工作环境,为什么别的CPU不出问题?就这个CPU有自我意识啦?今天也就是来吐个CAO,后续的产品已经换了CPU了。同情楼主一个。

网友AI:
引用 网友Z:
我是深联华的,SLH89F5162还是不错的,可以试试,可以联系小肖15361080186

stc不行,slh89f5162更差

网友AJ(2016-02-22):
跟我遇到的问题一模一样!从此不敢再用STC

网友:
我觉得不是mcu的问题, 应用的问题吧, 我们公司在工业用的 最长的场子都5年了 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AK:
某单片机样片开始号称35M主频,用户手册都发布了,后来又改最高允许28M,实在不知道这样的东西有什么用,cortex MO已经把内核开放了,30M都做不稳定的狗屎一堆。。。。

网友AL:
以前用过一STC的IC,由于销量不好就停产了,害得我们重新设计产品,从此STC的资料都不看了

网友AM(2016-03-23):
是的,STC正如你所说,确实做得不怎么样。批量的时候确实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数量非常少,即便是数量少也让人很担心呀。怎么说呢,有的人说STC好,但是这里面有多少人是真正的用户呢?有的人说泉笙好,其实我们也用过,也会存在IO口经常会坏掉的问题。STC这方面比泉笙要好些。希望那些为自己私利乱评论的人不要再扰乱秩序了,不一定那个产品就会被你买去!!!!!!!

网友AN:
无数的单片机高手都在使用STC15单片机,树大招风,估计醉翁之意不在酒。

网友AM:
引用 网友AN:
无数的单片机高手都在使用STC15单片机,树大招风,估计醉翁之意不在酒。

你一看就是托,哈哈不解释。STC好不好不是你说也不是我说的,用过的人应该都会知道。但是为了自己私利也好,是水军也罢,请不要破坏了中国好工程师决心做好产品的心。

网友K(2016-08-04):
引用 网友O:
马甲吧,这么新

呵呵,二年多了,才发现有新消息

网友AO:
STC用在三款产品上过。一款是用过中转数据收发,用了四年多。单片机没出现故障过。另一款是用在数据发送,投入使用后出现死机现象。这种死机现象一般出现在485总线冲突时。电路是单片机串口到485芯片之间中光耦隔离。当时解决方法是:先把接受光耦去掉,问题没有解决;接着程序重新设计,问题依旧(重新设计之前还修改过程序,也是一样)。后来从485总线冲突下手,才没出现这个问题。使用芯片是STC12。

网友AP(2016-12-02):
我也遇到过,他们的工程师死活不承认,后来把单片机寄过去看一下承认了,下一次又有一款烧不进程序,还是批量的,又死活不承认问题,还牛X的不行

网友AP:
引用 网友AP:
我也遇到过,他们的工程师死活不承认,后来把单片机寄过去看一下承认了,下一次又有一款烧不进程序,还是批 ...

第一次是串口接收的时候不能发送,全双工的变成了半双工,第二次完全是则是烧不进程序,时好时坏的,搞不清,工作到能正常工作,有问题能接收,就是受不了他们工程师那副一出问题肯定是你们的问题,连意见也不听,拽的不行,除此之外,用其余STC的单片机做的产品倒是没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AQ:
变量一般是在RAM里的,一般的单片机RAM是不会坏的。请仔细查看手册,一定是楼主哪块没有注意。如果STC这样的话,早完蛋了,还能发展到现在吗?????

网友AR:
用得少,没遇到过什么特别问题,但那个文档那个官网真的是惨不忍睹

网友AS(2017-04-18):
引用 网友I:
呵呵,那只是你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我就遇到过STC程序会“挥发”、某一个管脚失去功能的现象。“挥发”是 ...

如果早点看到这个贴就好了,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我用的是stc15w408as,据说还是他们的王牌产品,刚开始试产就有AD口不工作的现象,但当时没有注意,以为是线路板的工艺问题击穿了它,最近接了个大单,10K台机器,就有差不多800台出现问题,发现都是AD口坏掉了,更有趣的事,用烙铁焊一下,机器又好了,但是老化一天后AD口又坏了。
      事后我们确实没有办法了,只能找STC的售后,这才亮瞎我的狗眼了,原来STC连一个售后工程师都没有,最后好不容易请来了STC的老姚,他斩钉截铁地说是我们的线路问题,东扯西扯一个小时左右就走了。
      我们团队还是比较倔的,偏不信是这个问题,去仓库那个600个新的IC,只量ad口的PN结,NND居然有5个是坏的,结果再次打消了我对国产芯片最后的信心,最后真相大白,板子经过波峰焊之后10%的IC都有问题,而且大部分都是坏5脚。
      我真的希望多一点迷途小羔羊能够看到我的经历,迷途知返啊同志们!

网友F:
引用 网友AS:
如果早点看到这个贴就好了,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我用的是stc15w408as,据说还是他们的王牌产品, ...

一般说来,能损坏ADC输入口的,真的跟设计有关。
你ADC输入口有保护措施了吗?
哪怕是外接的ADC芯片,我都有完善的保护,没有完善保护的,都会损坏,外挂的ADC芯片往往比MCU还贵的哦。
如果你设计过数字万用表,就知道ADC输入口的保护有多重要。

网友AT:
我很多年前用stc,还挺好使,没啥问题,我建议你检查你片子的进货渠道呀,话说我用各种MCU很多年,暂是没觉的芯片硬件有问题,印象深刻的有一次是IR2117驱动MOS,IR2117有问题,也是找啦半天原因,发现是芯片问题,换一个供应商,立马解决问题呀,哈哈哈

网友AS:
引用 网友F:
一般说来,能损坏ADC输入口的,真的跟设计有关。
你ADC输入口有保护措施了吗?
哪怕是外接的ADC芯片,我 ...

我们设计都是有保护的,324输出再经过分压,保证AD口最高电压不会超过5V。
老姚非得要我们加一个TVS二极管,但是加了也一样照样挂,您的保护大概是怎样的呢?

网友AS:
引用 网友AT:
我很多年前用stc,还挺好使,没啥问题,我建议你检查你片子的进货渠道呀,话说我用各种MCU很多年,暂是没 ...

搞笑的是宏晶卖芯片不经过经销商
我到时跟踪一下老姚有什么解释,跟你们说一下

网友AS:
引用 网友I:
呵呵,那只是你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我就遇到过STC程序会“挥发”、某一个管脚失去功能的现象。“挥发”是 ...

您用的是哪个型号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AS:
您用的是哪个型号呢?

12C5204AD

网友AT:
引用 网友AS:
搞笑的是宏晶卖芯片不经过经销商
我到时跟踪一下老姚有什么解释,跟你们说一下 ...

但不管咋样说,一个内存的值变,这夸张啦呀

网友AS:
引用 网友AT:
但不管咋样说,一个内存的值变,这夸张啦呀

不是吹,之前搞过pic16,这个东东更加奇怪了。
批量产品出现有的正常有的不正常不在说,不正常的你真的以为不正常,你就错了。
把变量的名字改一下重新编译一下,它又好了,吓得我啊

网友AU:
硬件工程师虽然很不吃香,但一个好的硬件设计工程师能让产品少出很多稀奇古怪的问题,当你产品经常出问题时,不妨考虑下你的硬件设计是否合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AU:
硬件工程师虽然很不吃香,但一个好的硬件设计工程师能让产品少出很多稀奇古怪的问题,当你产品经常出问题时 ...

现在很多人都是一出现问题就怪MCU,特别是像STC这样的国内的MCU。。。。

再NB的IC,没有良好的电路设计,都会是渣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