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兼容] 关于DSP和max232引脚电平兼容性问题

楼主(2014-02-20):
DSP和max232的引脚直接连接吗?除了考虑输入输出电平是否兼容外还要考虑输入输出电流的大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谢谢,你能具体说明一下原因吗?因为我看到有的是直接连接的,有的是接上拉电阻的,所以想从输入输出电流这个地方分析一下弄明白,

网友B:
一般DSP的端口为3.3V,MAX232电源为5V,两器件应匹配连接

网友C:
和DSP直接连接的话用MAX3232    它是可用于5V和3.3V的
一个输出引脚接到另一个输入引脚上   输入引脚上的输入电阻较大
不需要考虑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DSP的端口为3.3V,MAX232电源为5V,两器件应匹配连接

很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DSP直接连接的话用MAX3232    它是可用于5V和3.3V的
一个输出引脚接到另一个输入引脚上   输入引脚上的 ...

非常感谢,问的问题有些浅显,回答很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