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瓦大功率LED灯珠表面变黑,是什么原因导致

楼主(2014-02-20):
客户用我司的灯珠芯片晶元45mil.客户装成品点亮电流为420mA,成品为七串1BIN,板子的温度在60°,所用的板子厚度为1.5mm,现在客户装成成品点亮10小时,出现颜色偏差,分析为芯片的四周和芯片发光面那一层的混粉胶变黑,其它周围的胶水为正常,芯片周边的银胶有轻微的变灰色,剥开芯片底部的银胶和芯片四周的银胶有颜色变化,(荧光粉颜色无变化,可排除荧光粉和客户成品温度对产品的影响)上图各位
这个是我看过最好的案列,一直 在其他论坛上一直没有解决,我就拿过来给大家分析下,大家会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烧坏了吧,可能电源做的不好,有冲击电流。
静电啥的不会这样的。

楼主:
仔细看荧光粉胶并没有变黑,变黑的位置是晶片表面与荧光粉胶的结合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坏了吧,可能电源做的不好,有冲击电流。
静电啥的不会这样的。

你说的对,静电确实不会是这样的,烧坏的话一般是出现2个不良现象,一是金线烧断,二是晶片彻底的烧黑或者晶片爆炸

网友B:
大联大也做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