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Nandflash 启动 相关问题(已解决)

楼主:
之前有了解过,Nandflash启动需要使用ubi格式的image。在user guide文档中,编译android源码后会生成所需system.img,recovery.img,boot.img和u_boot.bin。
我现在使用imx-android-13.4.1版本的BSP,android源码也已下载成功了,可后面如何编译ubi格式的image,现在没有头绪的

网友A(2014-02-20):
楼主你好,请问你用的是哪块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用的是哪块开发板?

我只是想试着编译,客户用的是自己开发的板子,应该类似freescale的SABRE-AI的板子吧

楼主:
是否是参照Android_Advance_User_Guide.pdf文档中的11.How to Enable UBIFS,先使能UBIFS,再按照user guide的编译流程编译android源码即可生成ubi格式的image?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否是参照Android_Advance_User_Guide.pdf文档中的11.How to Enable UBIFS,先使能UBIFS,再按照user guid ...

关于这个我没有操作过,你可以试一下,建议你将你的android 源码备份一下。
你先试一下,如果有问题你再给出~~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么?

出现了新问题:
为了确保操作的正确性,我直接参照user guide编译android源码,make之后报错如下:

该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重新下载内核源码后,上面的问题解决了。make后也成功编译了。现在根据文档使能UBIFS,正在重新make,暂时还没碰到麻烦的error问题。

但我想了解下,我编译成功的image文件,我如何知道它是EXT4格式还是UBI格式呢?求方法,谢谢!

楼主:
出现新error了,如下:

还请帮忙分析解答,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出现新error了,如下:

还请帮忙分析解答,谢谢!

请问你安装过ubi-utils包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安装过ubi-utils包了吗?

我有尝试过sudo apt-get install mtd-utils,但未在myandroid文件找到对应mtd-utils文件夹。我在android 4.3版本源码的基础上,执行此步可以在myandroid/external/目录找到mtd-utils文件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尝试过sudo apt-get install mtd-utils,但未在myandroid文件找到对应mtd-utils文件夹。我在android  ...

建议你用最新的版本android4.3 B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用最新的版本android4.3 BSP。

:dizzy:可是现在的需求是要使用这个版本的BSP啊。。。。还请帮忙对应,谢谢!

网友B:
楼主你好,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支持~~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如尚未解决,请继续在帖子中讨论。

如果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请参考以下结贴方法:
1、首先在网页的右侧有“我要结贴”,点击进入,界面如下所示:
2、在分数处给分,把相应的分给掉。可以给一个人,也可以给多个人。
3、点击左上角的结贴给分。
这样就把一个贴给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支持~~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如尚未解决,请继续在帖子中讨论。

问题还未解决呢,还在尝试其它方法,如果版主们有其它方法还请给出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