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端接电解电容?

楼主(2014-02-20):
我抄了个板子遇到个问题,在运放NE5534输出端加了电解电容,这样能通过么? (棕色框中的C8)

网友A:
耦合电容哇,电解的也是可以的吧,音频这些低频的就用这玩意

网友B:
音频输出的话加耦合电容是可以的。至于极性是如何放置的看具体出来的波形的偏置,也不知道这样解释是不是很合理。望楼下有大侠

楼主:
交流信号通过电解电容么,会不会爆

网友C:
确定是普通电解电容?不是BP电容?

网友C:
十有**,**不离十,BP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是普通电解电容?不是BP电容?

应该是普通电解电容吧, 上面写着JH   CD263的字样,也查了数据手册没看见特别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是普通电解电容?不是BP电容?

应该是普通电解电容,上面写着JH  CD263

网友D:
信号耦合电容用电解电容很正常。特别是在单电源供电的运放电路中,交流信号都是叠加在直流信号上的,这时用电解电容做耦合是很常规的做法。

网友E:
可以啊。
不过频率要算下
上图运放VCC-未连接-5V?
也未接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啊。
不过频率要算下
上图运放VCC-未连接-5V?

谢谢 我还没注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