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怎么解决这个重复定义啊?求大神赐教

楼主(2014-02-20):
..\system\stm32f10x_type.h(23):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s32" (declared at line 470 of "..\Libraries\CMSIS\CM3\DeviceSupport\ST\STM32F10x\stm32f10x.h")

网友A:
简单的办法就是注释掉一个

网友B:
二者取一
把stm32f10x_type.h里面的类型 全搬到stm32f10x.h
或者 倒过来

网友C:
错误应该不是这一个吧,估计你重复的使用了两个不同版本的库文件,keil默认安装目录下会有一个低版本的库,你自己又指定了一个...新旧不一致的原因.

网友D:
把引用宏定义 s32的其中一个文件注释掉,只保留一个才行

网友C:
建议你不要动keil安装目录下的文件,免得别的工程项目编译出问题.

网友E:
估计真是你用了两个版本不同的库……

网友F:
是的。。。。工程要清理干净

网友G:
看看有没有重复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