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大家来献策, 为STM32打造一个高效精炼的RTOS

楼主(2014-02-20):
    各位尊敬的网友同志们, 大家好. 先做个报告.
  自从大约十年前啃了那本邵贝贝《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μC/OS-2(第2版)》, 一直非常热衷于钻研在单片机里的编程技术.
  事实上, 单片机(嵌入式系统)里通常所有的应用都不是单任务的. 往往检测到一个按键后, 后面的 20mS 的消抖延时, 就能错过很多该做的事情. 当然有很多办法利用好那 20mS 延时时间, 但 RTOS 无疑是这些编程技术中很优秀的办法之一.
  ucOS 在嵌入式 RTOS 无疑是个佼佼者之一. 功能和稳定性方面值得推崇. 但是我感觉内部比较庞大的数据链表等结构处理导致系统的内存开销也不小, 同时对任务切换导致的时间开销也不小, 导致 ucOS 的时钟节拍不能设定得太小.
  不说那么多了, 希望大量来献策, 希望打造一个时间节拍在毫秒以下, 开销尽可能小的 RTOS.
  首先请大家给她提点要求. 该提供什么样的功能.

参与之前, 希望参与的朋友有机会先了解以下 RTOS, 有空也可以先看以下 《Cortex-M3 权威指南》.

网友A:
嗯,楼主想法不错,有空大家一起研究。ST的产品以性价比赢得了不错的市场口碑。值得一学

网友B:
用状态机+中断的架构完全可以很好地解决问题,不必强求使用RTOS。

使用RTOS可以提高开发的效率,但肯定降低资源的使用效率。

网友C:
对于72M乃至36Mhz的stm32,运行ucos,时钟节拍设置为1ms,毫无压力,不知道楼主说的"时钟节拍不能设定太小"是什么意思?1ms的时钟节拍不够小吗?如果1ms的节拍都无法满足您的要求,您就应该考虑修改您的设计思路了,而不是考虑改操作系统.

网友D:
支持。楼主准备在哪款芯片里验证RTOS?

ps;楼主好牛叉,一个贴能散200分

网友C:
如何散200分?我曾经一个帖子里散20分都三不出去,系统只支持每个人给3分,如果回帖的人少于7个,就散不了20分.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E:
实时性怎么样呢?和裸机比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实时性怎么样呢?和裸机比

除非您的裸机功能完全基于中断的前后台方式,否则,裸机系统,别谈事实性.非前后台的裸机,哪有事实性可言.

网友F:
众口难调,楼主还不如教大家如何写

网友G:
200分好多呀,我现在有多少分了?帮顶,系统正在学,有想法再提。

网友H:
C:\Keil\ARM\Pack\ARM\CMSIS\3.20.4\CMSIS_RTX\SRC

网友I:
MDK自带一个 RTOS ,但是我没用过。
前后台异能答题搞定这个问题。RTOS 的实时性也不是绝对的RT,也是在某个可准确计算出的延迟内得出结果 然后这个时间符合你的需求,就OK了。
UCOS 其实就挺好的,很好的兼容了各种不同的需求,如果楼主有不同的需求 可以对他的源码进行修改。自己搞一个未尝不可,但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你看的更高,而且更快。

网友J:
至于OS这方面,你要自己打造的话,我先给你泼一盆冷水,如果说你的OS能超越RT-Thread的话,那你可以做,如果你认为RTT不是你的目标,那好你能否有把握超越FreeRTOS,这也不行,如果你还要超越更高的目标那你试试ChibiOS这个可是切换速度最快的。像其他的比如RTX、eCos、ucOS、openRTOS、safeRTOS、Raw-OS这几个你是否可以超越呢,做不到的话,就不要做了。。。

OS在实际的产品项目中还是要使用可靠的,你要自己学习使用时可以的,但是不要拿出来害人就成。。

明白人,支持

网友K:
引用 网友I:
MDK自带一个 RTOS ,但是我没用过。
前后台异能答题搞定这个问题。RTOS 的实时性也不是绝对的RT,也是在某 ...

内置的叫rtx,在一个项目上用过。OK。

网友L:
楼主想法不错,顶一个。

网友M:
在 72MHz 的 cortex-m3 上,普通的 RTOS 的任务抢占时间都可以做到 5-10us,系统节拍设置为 1ms 周期基本无压力,我就长期使用 1ms,更短的周期(比如 500us)对大多数应用环境也应该压力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M:
在 72MHz 的 cortex-m3 上,普通的 RTOS 的任务抢占时间都可以做到 5-10us,系统节拍设置为 1ms 周期基本无 ...

实际上,操作系统的节拍没有任何理由设置为小于1ms,对于小于1ms的实时性要求,完全可以用中断来实现,而大于1ms的实时性要求,可以用任务来实现.这也是所有rtos的对实时性的处理方式.即分两个层次,一个是中断,一个是任务.这两个层次,满足了不同的实时性要求.
当节拍小于1ms时,任务切换的开销增加,效率降低..这中情况下,还不如直接用中断来保证实时性.

--------------------------------------------
**用keil,16年不动摇,因为2020年,**就到期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C:
除非您的裸机功能完全基于中断的前后台方式,否则,裸机系统,别谈事实性.非前后台的裸机,哪有事实性可言. ...

前后台也没有实时性。

当然.

网友N:
往往检测到一个按键后, 后面的 20mS 的消抖延时, 就能错过很多该做的事情.
===========================================================================================
这个用状态机的方法来处理,轻松做很多事情。市面上的单片机书介绍的按键处理方法可以进垃圾堆了。

另外,要内存开销小,裸跑是最好的选择。

哎,十年前的老脑筋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C:
除非您的裸机功能完全基于中断的前后台方式,否则,裸机系统,别谈事实性.非前后台的裸机,哪有事实性可言. ...

“裸机功能完全基于中断的前后台方式”速度比非中断方式的裸机要慢。

这是不可能的.带中断的怎么反倒会慢? 按实时性排序,抢先rtos>非抢先rtos>带中断的前后台>不带中断的前后台

网友N:
jlwg  这是不可能的.带中断的怎么反倒会慢? 按实时性排序,抢先rtos>非抢先rtos>带中断的前后台>不带中断的前后台
=========================================================================================================
不带中断的前后台,任务没有固定的运行时间,甚至可以单任务全速运行。

网友O:
不错的话题, 为什么导致反对声一片呢?
就技术讨论而言, 这是个很好的题目。
我倒是想看看, 到底实现哪些功能。
针对 STM32, 非占先的系统就不要考虑了吧? 作为 RTOS, 任务管理和切换总归要的, 那么占先调度外, 还考虑时间片调度吗? 要支持信号和互斥量吗? 要支持消息和邮箱吗?要支持任务动态删除吗?
大家看看, 还要啥功能不?

网友P:
OS跟tick其实没什么关系,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使用更大间隔的tick甚至关闭tick.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情参与讨论!
的确, 嵌入式系统对 RTOS 并不必须, 事实上状态机确实能很好地解决键盘扫描等时间间隔性处理的问题.
不过也应该看到, 状态机之比执行一个 OS_Delay(t) 完成延时要复杂得多.
不能否认, RTOS 在应用程序的编程中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好. 言归正传, 鄙人开此帖的目的是大家来讨论怎样设计一个 RTOS, 暂且就先不去讨论该不该的问题了
大家看看, 高效精练的 RTOS 该具有啥特点和功能?
或者什么样的 RTOS 来替代大家自己的裸奔系统, 能提高大家的效率和系统的性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情参与讨论!
的确, 嵌入式系统对 RTOS 并不必须, 事实上状态机确实能很好地解决键盘扫描等时间 ...

先告诉我,您怎么散200分吧,我开贴的时候,每个人只能给3分,像您这种200分的情况,要接近70人回帖,才能散出去200分.

网友Q:
引用 网友C:
先告诉我,您怎么散200分吧,我开贴的时候,每个人只能给3分,像您这种200分的情况,要接近70人回帖,才能散出 ...

哈哈,权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告诉我,您怎么散200分吧,我开贴的时候,每个人只能给3分,像您这种200分的情况,要接近70人回帖,才能散出 ...

谢谢, 我一点都不担心, 分数散不出去的问题.
倒是希望你给点你自己的想法

网友F:
希望能够尽最大程度的可裁剪
必要时tick中断也可以裁掉

网友C:
已经有这么多车轱辘了,用不着再自己造车轱辘..有很多其他的更有意义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呐.实在看不出还有多少必要自己再弄一个rtos.除非哪位大侠有特别高明的想法,能实现一个比其他的rtos明显更高明的rtos.

网友F:
rtos代码量不大,也比较有实际意义
涉及到的编程思想比较深,要求对CPU架构比较熟悉
做好后会有成就感
用来学习开发,锻炼能力比较不错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已经有这么多车轱辘了,用不着再自己造车轱辘..有很多其他的更有意义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呐.实在看不出还有多 ...

有啊,比如 edf 调度算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M:
有啊,比如 edf 调度算法。

一个完善的rtos,不只在于一个什么牛X的算法.

网友R:
楼主想法很好
此贴强人够多 我就不敢献丑了

网友S: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情参与讨论!
的确, 嵌入式系统对 RTOS 并不必须, 事实上状态机确实能很好地解决键盘扫描等时间 ...

严重支持中国本土的RTOS研究项目
不懂RTOS,我可以跟进学习或测试

网友T:
顶,学习研发就要往深的里面钻

网友U:
高效精炼,能切换任务,带有中断管理功能

网友V:
我一直在用FreeRTOS,uc收费,娘滴!

网友W:
学习中,正在看ucosii,看了两遍Cortex-M3 权威指南 ,说实话如果stm32不跑RTOS感觉真的是大才小用了。

网友X:
状态机加中断的效果感觉比操作系统强,就是软件编写麻烦些。

网友Y:
引用 网友J:
至于OS这方面,你要自己打造的话,我先给你泼一盆冷水,如果说你的OS能超越RT-Thread的话,那你可以做,如 ...

有道理  建议对其中一个作出分析  比自己再造个轮子可能更有意义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希望能够尽最大程度的可裁剪
必要时tick中断也可以裁掉

不错的想法, 只是其实 RTOS 的核心就是 CPU 时间资源的管理, 如果 tick 中断也裁剪了, 那么任务延时功能也就没有了, 这可是任务主动释放CPU控制权的主要途径.
所以通常 OS 都不会允许裁剪 tick 中断

今天打开 freeRTOS 看看: 这是个任务控制块的结构体, 包含的内容不少.

typedef struct tskTaskControlBlock
{
volatile portSTACK_TYPE *pxTopOfStack;  /*< Points to the location of the last item placed on the tasks stack.  THIS MUST BE THE FIRST MEMBER OF THE STRUCT. */
#if ( portUSING_MPU_WRAPPERS == 1 )
  xMPU_SETTINGS xMPUSettings;    /*< The MPU settings are defined as part of the port layer.  THIS MUST BE THE SECOND MEMBER OF THE STRUCT. */
#endif

xListItem    xGenericListItem; /*< List item used to place the TCB in ready and blocked queues. */
xListItem    xEventListItem;  /*< List item used to place the TCB in event lists. */
unsigned portBASE_TYPE uxPriority;   /*< The priority of the task where 0 is the lowest priority. */
portSTACK_TYPE   *pxStack;   /*< Points to the start of the stack. */
signed char    pcTaskName[ configMAX_TASK_NAME_LEN ];/*< Descriptive name given to the task when created.  Facilitates debugging only. */
#if ( portSTACK_GROWTH > 0 )
  portSTACK_TYPE *pxEndOfStack;   /*< Used for stack overflow checking on architectures where the stack grows up from low memory. */
#endif
#if ( portCRITICAL_NESTING_IN_TCB == 1 )
  unsigned portBASE_TYPE uxCriticalNesting;
#endif
#if ( configUSE_TRACE_FACILITY == 1 )
  unsigned portBASE_TYPE uxTCBNumber; /*< This is used for tracing the scheduler and making debugging easier only. */
#endif
#if ( configUSE_MUTEXES == 1 )
  unsigned portBASE_TYPE uxBasePriority; /*< The priority last assigned to the task - used by the priority inheritance mechanism. */
#endif
#if ( configUSE_APPLICATION_TASK_TAG == 1 )
  pdTASK_HOOK_CODE pxTaskTag;
#endif
#if ( configGENERATE_RUN_TIME_STATS == 1 )
  unsigned long ulRunTimeCounter;  /*< Used for calculating how much CPU time each task is utilising. */
#endif
} tskTCB;

楼主:
切换代码:

void xPortPendSVHandler( void )
{
        /* This is a naked function. */

        __asm volatile
        (
        "        mrs r0, psp                                                        \n"
        "                                                                                \n"
        "        ldr        r3, pxCurrentTCBConst                        \n" /* Get the location of the current TCB. */
        "        ldr        r2, [r3]                                                \n"
        "                                                                                \n"
        "        stmdb r0!, {r4-r11}                                        \n" /* Save the remaining registers. */
        "        str r0, [r2]                                                \n" /* Save the new top of stack into the first member of the TCB. */
        "                                                                                \n"
        "        stmdb sp!, {r3, r14}                                \n"
        "        mov r0, %0                                                        \n"
        "        msr basepri, r0                                                \n"
        "        bl vTaskSwitchContext                                \n"
        "        mov r0, #0                                                        \n"
        "        msr basepri, r0                                                \n"
        "        ldmia sp!, {r3, r14}                                \n"
        "                                                                                \n"        /* Restore the context, including the critical nesting count. */
        "        ldr r1, [r3]                                                \n"
        "        ldr r0, [r1]                                                \n" /* The first item in pxCurrentTCB is the task top of stack. */
        "        ldmia r0!, {r4-r11}                                        \n" /* Pop the registers. */
        "        msr psp, r0                                                        \n"
        "        bx r14                                                                \n"
        "                                                                                \n"
        "        .align 2                                                        \n"
        "pxCurrentTCBConst: .word pxCurrentTCB        \n"
        ::"i"(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
}

见 FreeRTOS V6.0.4 port.c, 其中的 vTaskSwitchContext 函数

void vTaskSwitchContext( void )
{
        if( uxSchedulerSuspended != ( unsigned portBASE_TYPE ) pdFALSE )
        {
                /* The scheduler is currently suspended - do not allow a context
                switch. */
                xMissedYield = pdTRUE;
                return;
        }

        traceTASK_SWITCHED_OUT();

        #if ( configGENERATE_RUN_TIME_STATS == 1 )
        {
                unsigned long ulTempCounter = portGET_RUN_TIME_COUNTER_VALUE();

                        /* Add the amount of time the task has been running to the accumulated
                        time so far.  The time the task started running was stored in
                        ulTaskSwitchedInTime.  Note that there is no overflow protection here
                        so count values are only valid until the timer overflows.  Generally
                        this will be about 1 hour assuming a 1uS timer increment. */
                        pxCurrentTCB->ulRunTimeCounter += ( ulTempCounter - ulTaskSwitchedInTime );
                        ulTaskSwitchedInTime = ulTempCounter;
        }
        #endif

        taskFIRST_CHECK_FOR_STACK_OVERFLOW();
        taskSECOND_CHECK_FOR_STACK_OVERFLOW();

        /* Find the highest priority queue that contains ready tasks. */
        while( listLIST_IS_EMPTY( &( pxReadyTasksLists[ uxTopReadyPriority ] ) ) )
        {
                --uxTopReadyPriority;
        }

        /* listGET_OWNER_OF_NEXT_ENTRY walks through the list, so the tasks of the
        same priority get an equal share of the processor time. */
        listGET_OWNER_OF_NEXT_ENTRY( pxCurrentTCB, &( pxReadyTasksLists[ uxTopReadyPriority ] ) );

        traceTASK_SWITCHED_IN();
        vWriteTraceToBuffer();
}

见 FreeRTOS V6.0.4 tasks.c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不错的想法, 只是其实 RTOS 的核心就是 CPU 时间资源的管理, 如果 tick 中断也裁剪了, 那么任务延时功能 ...

系统节拍作为调度源之一,在几乎所有的 RTOS 中都存在,但在理论上它确实不是 RTOS 的必要组成部分。绝大多数应用的事件处理中,都需要一些用时间事件来作为同步(各种延时、超时等等),而缺了系统节拍的 RTOS,对这类应用而言,它的适用性就非常差了。所以,是否把系统节拍服务也纳入 RTOS 的伸缩性设计,就见仁见智了。
freertos 的 tcb,也不能算是臃肿,刨去那些可以通过宏定义裁剪掉的部分,就只有 pcTaskName 算是多余的。
如果还想继续减肥,就要改动设计了,改动后还可以省掉 xEventListItem,和 pxStack。当然,如果改用固定优先级调度算法的话,xGenericListItem 也是可以砍掉的。

网友C:
竟然在讨论去掉os的节拍,都是一群牛人啊,没有节拍还能叫操作系统吗?世界上存在没有节拍的操作系统吗?哪位牛人给举个例子?就像一个人,存在一个没有心脏的活人吗?都讨论出笑话来了,还在装模做样地讨论.都牛到什么程度了,屌炸天了.

网友Z:
STM32F后续系列中有大量的定时器。如果任务不是很多的话,用定时器自己解决多任务的问题。例:
1个定时器负责扫描键盘,另一个负责显示刷新;我只是举例。不一定非要上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竟然在讨论去掉os的节拍,都是一群牛人啊,没有节拍还能叫操作系统吗?世界上存在没有节拍的操作系统吗?哪位牛 ...

是啊, 真是一个新奇的想法. 也是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的.

再有: to 51 楼.
键盘扫描放在定时中断里, 其实并不是一个好办法.通常对于复杂一些的系统, 我们还是希望把中断服务尽量做得简单一些. 中断的优先级有限, 所以全部采用复杂的中断服务往往反而不能满足系统实时要求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竟然在讨论去掉os的节拍,都是一群牛人啊,没有节拍还能叫操作系统吗?世界上存在没有节拍的操作系统吗?哪位牛 ...

呵呵,只是提供一个想法而已,大家讨论讨论
如果能去掉tick,那么在做低功耗的时候
可以不用以tick周期的方式唤醒mcu,让功耗更低

同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呵呵,只是提供一个想法而已,大家讨论讨论
如果能去掉tick,那么在做低功耗的时候
可以不用以tick周期的 ...

不要继续这么顽固地在这个问题上扯淡了.刚才都说了,正常的软件系统,提供两级实时性,一个是操作系统的任务切换,一个就是中断, 操作系统也可以把全部中断纳入管理,也并不妨碍省电模式.您可以参考keil 的mdk5中的rtos的tick_less模式.那个也不是去掉tick ,而是在tick和tick_less模式间切换,即享受操作系统的好处,也可以不影响待机功耗.

网友AA:
有人批评我只写一个mark,那我就谈谈我的看法

我个人认为,与其争论如何写操作系统好,不如大家把现有的os都用一下,把例程发上来,看看有什么好处。

有人说,不用OS也行,可以用状态机+时钟中断,但不用os,就要全部用非阻塞函数,

简单说,状态机的状态枚举,和非阻塞函数,代码都不如os那么直观

网友F:
用不用tick是由应用决定,而非操作系统
没有用到超时之类的东西,完全可以不要tick
在不需要超时的应用中,由tick导致的任务切换,带来并非是实时性
只是同级任务间的一种交替执行方式

实时性,是由其他中断产生的任务切换来保证的
并且这种切换是抢占性质的

ps
tick也会导致抢占的发生,比如一个高优先级的任务的超时时间到了。
这种情况的产生,是由应用决定的

这个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用不用tick是由应用决定,而非操作系统
没有用到超时之类的东西,完全可以不要tick
在不需要超时的应用中, ...

不是什么决定不决定,,无论你想不想用,只要用操作系统,就会有tick这么简单的道理还需要辩来辩去,真是无聊.

网友C:
引用 网友AA:
有人批评我只写一个mark,那我就谈谈我的看法

我个人认为,与其争论如何写操作系统好,不如大家把现有的os ...

其实,认真讨论什么用不用os的,甚至什么需不需要tick 的  ,基本上都是水平不高的初学者.有点经验经历的人,都会觉得这个话题有些无聊.

网友AB:
我发现一个真理,就是发帖人用的字体大小跟他的智商呈反比。

跟着瞎起哄的人,基本上都没啥智商,这个不用你发现,大家都知道.

网友F:
手机党,不懂如何设置字体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是什么决定不决定,,无论你想不想用,只要用操作系统,就会有tick这么简单的道理还需要辩来辩去,真是无聊. ...

tick的作用是周期性的产生一次调度请求以及为一些超时机制服务
如果不需要,去掉有何不可
rtos的实时性是靠他的抢占机制来实现的
与tick的存在与否没有太多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F:
tick的作用是周期性的产生一次调度请求以及为一些超时机制服务
如果不需要,去掉有何不可
rtos的实时性是 ...

实时性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和蜗牛比起来,前后台系统也可以说有实时性.非抢占的rtos ,相对来说,也具有一定的实时性.这篇主题,包括我一直谈论的,也是rtos以及由此引出的tick,没有说tick和实时性的关系.我只是说,只要叫一个操作系统,都会有tick,晓得不? 话说回来,你们研究把tick去掉,那其实研究出来的结果,就不是rtos了.没有tick,确实相对来说,也就没有多少实时性了.你们议论那个话题,有一些工程经验,做过一些项目的,就会知道,都是废话.

网友F:
实时性不是相对概念,是绝对概念
和你说的正好相反
如果蜗牛说他一直爬,无论风雨两天一定能爬到树顶,那么蜗牛是实时的
如果兔子说他一分钟能跑到终点,但是遇到吹风要跑两分钟,遇到下雨要跑三分钟,那么尽管他很快,但是兔子不是实时的

别把简单的东西说的复杂了,实时性,简短一句话概括,,就是在预想的时间内完成预定的任务.这比您的那个比喻明晰多了.

网友AB:
引用 网友C:
实时性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和蜗牛比起来,前后台系统也可以说有实时性.非抢占的rtos ,相对来说,也具有一定 ...

“没有tick,确实相对来说,也就没有多少实时性了.”这种蠢话你也说得出来?

这么正确的话倪都理解不了?不可想象.

网友AC:
coos不是针对M系列ARM做的么。

网友AB:
那个不敢正面回复只敢用点评回复我的狗苟蝇营的东西你自己撸出高潮吧,爷没空搭理你。

弱智,看看你自己说了几个有价值的技术话题,点评你,是不想在你身上浪费文字.

网友AD:
引用 网友C:
除非您的裸机功能完全基于中断的前后台方式,否则,裸机系统,别谈事实性.非前后台的裸机,哪有事实性可言. ...

确实如此。。

楼主:
今天又翻出 CoOS 看看里面的任务结构

typedef  struct TCB
{
    OS_STK      *stkPtr;                /*!< The current point of task.       */
    U8          prio;                   /*!< Task priority.                   */
    U8          state;                  /*!< TaSk status.                     */
    OS_TID      taskID;                 /*!< Task ID.                         */

#if CFG_MUTEX_EN > 0
    OS_MutexID  mutexID;                /*!< Mutex ID.                        */
#endif

#if CFG_EVENT_EN > 0
    OS_EventID  eventID;                /*!< Event ID.                        */
#endif

#if CFG_ROBIN_EN >0
    U16         timeSlice;              /*!< Task time slice                  */
#endif

#if CFG_STK_CHECKOUT_EN >0
    OS_STK      *stack;                 /*!< The top point of task.           */
#endif

#if CFG_EVENT_EN > 0
    void*       pmail;                  /*!< Mail to task.                    */
    struct TCB  *waitNext;  /*!< Point to next TCB in the Event waitting list.*/
    struct TCB  *waitPrev;  /*!< Point to prev TCB in the Event waitting list.*/
#endif

#if CFG_TASK_SCHEDULE_EN == 0
        FUNCPtr     taskFuc;
        OS_STK      *taskStk;
#endif

#if CFG_FLAG_EN > 0
    void*       pnode;                  /*!< Pointer to node of event flag.   */
#endif

#if CFG_TASK_WAITTING_EN >0
    U32         delayTick;              /*!< The number of ticks which delay. */
#endif
    struct TCB  *TCBnext;               /*!< The pointer to next TCB.         */
    struct TCB  *TCBprev;               /*!< The pointer to prev TCB.         */

}OSTCB,*P_OSTCB;

见 CoOS V1.1.5 的 OsTask.h

网友Y:
引用 楼主:
是啊, 真是一个新奇的想法. 也是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的.

再有: to 51 楼.

说到键盘扫描这个问题,实际用通信的方法更加合适嘛

楼主:
引用 网友Y:
说到键盘扫描这个问题,实际用通信的方法更加合适嘛

键盘扫描,用通信的方法:
    没有看明白, 不知道可否抽空铺开来详细讲讲?

网友F:
持续关注,帖子都到后面了
c语言的裁剪和配置看着就是一堆的宏定义,没有向导看着就晕

网友AE:
RTOS的tick確實可以省去。只要CPU有支援Timer事件的方法就可行。
在CPU設計時,以往因為RTOS是以C語言為主的設計。
而C語言對於CPU中斷的支援必須經過組合語言,造成不易對CPU新增事件處理。
所以時間性延遲只好由RTOS的tick功能來做。

但...ARM Cortex系統打破了一個限制,使得RTOS是可能完全脫離tick這個功能。
那就是C語言可以直接支援中斷函式。
這個功能使得事件設定可以由C語言直接完成。
也就是可以設計一個Timer具有多個user可以自由設置的中斷向量。
可以對每一個中斷設定等於Timer Counter相等時產生事件。
因為User可以自由設定時間及事件。
這樣RTOS完全不再使用tick管理。
也就是tick管理已由新硬體Timer去做。

觀念上可行,再下來的問題是,有多少RTOS功能要硬體化。
因為RTOS管理方式並沒有完全確定。所以目前CPU設計並未放入。
若是RTOS已經確定管理的功能,就可能出硬體化tick能力的CPU。
於是tick這個功能就移到硬體,不會再出現於軟體中。

以STM32系統來說,新的RTOS用的system_tick和Timer Compare類似。
故可以利用32位元TIM2的CC1~CC4做為無tick RTOS的模擬。
以實用來看,只有4個事件是太少了。而以Cortex M的sys_tick延伸Compare功能在硬體上應是不難。相信不久將來會出現。

网友AF:
如果有好想法就直接动手做 带起大家的脚步就行了 这种讨论时最不利于你的创新

网友Y:
引用 楼主:
键盘扫描,用通信的方法:
    没有看明白, 不知道可否抽空铺开来详细讲讲? ...

我的意思是用个小mcu把这些慢速的基本io都搞定了,然后主mcu和他通信来获得这些事件,不知你觉得如何

现在lpc都出2、3个核的mcu,我觉得确实挺合适啊

网友AG:
谁能来比较一下各种操作系统的优劣哦 大家觉得FreeRTOS做产品怎么样 有木有用过做产品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Y:
我的意思是用个小mcu把这些慢速的基本io都搞定了,然后主mcu和他通信来获得这些事件,不知你觉得如何

现 ...

道理上可以, 不过现在 MCU 这么强大了,还要拖个小 MCU 做协处理,某些场合不太接受吧

网友Y:
引用 楼主:
道理上可以, 不过现在 MCU 这么强大了,还要拖个小 MCU 做协处理,某些场合不太接受吧 ...

mcu越强大,这种基本io如此慢,问题就更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Y:
mcu越强大,这种基本io如此慢,问题就更明显

翻过来说, 也正因此. 功能强大的外设和 RTOS 更为必要.

网友:
有讨论群吗?

网友AH:
牛X的,支持  ,keil的RTOS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E:
RTOS的tick確實可以省去。只要CPU有支援Timer事件的方法就可行。
在CPU設計時,以往因為RTOS是以C語言為主 ...

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一方面将繁琐大堆软件计数交给硬件处理, 同时任务的定时精度也不再局限在 tick 这个基准上, 而是直接以定时器的时钟为基准.
只是每一个任务都要提供一个硬件定时比较器, 硬件的通用性性受限制. 当然也可以通过软件优化, 灵活使用这四个比较器, 把比较器交给优先级最高, 定时时间最短的任务使用, 用完了再分配给别的任务使用.
不过这样软件又复杂起来了.
想法不错, 有创意, 支持.

网友AI: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J:
个人愚见:
一、写OS就没什么意思了,我们敢写估计也没什么人敢在自己的产品上用。没经过一大堆测试的东西,谁敢让你用到产品上去啊?现场死机,就算你有狗能活过来,那也不是闹着玩的
二、tick和实时性的关系不大,一般实时事件都是用中断去触发的,而在中断里面引发的任务调度,只与处理这个中断的任务级的优先级有关,和tick的一点关系都扯不上
三、对于一个按键来说,OS就是垃圾,和前后台不是一个档次的。而对于一堆的任务来说,没有OS是很悲惨的。举一个例子来说,曾经看过一款基于STM32F107的设备,要实现以下的功能:
1、需要一个100M以太网接口,4个速度为115200的半双工485口,1个CAN,8个开关量IO输入告警信号,2路模拟信号输入告警信号
2、4个485作为主机,要不停地发采集命令去采集每路128个客户端的数据,数据经过加密处理,对于采集到的数据,要存入SD卡;同时以太网还随时可能发送数据到4个485口,485收到来自以太网的数据以后要立刻转发出去,然后再将收到的数据反馈给以太网,要做超时、掉线处理;
3、对于这个设备的网络等配置信息可以来自以太网,也可以来自CAN,配置信息存在SD卡上
4、开关量告警信号一旦有效,要立刻将告警信号发往以太网主机,同时4个485要将告警信号发送给所有的在线485设备
5、以1000Hz的速度采集2路模拟告警信号,5秒传输一次全部采集到的告警信号。当超过阈值时,要对4个通道上所有的485设备尽心告警
6、正常工作时,直通情况下ping的延迟小于5ms

网友AJ:
OS不只是处理了实时性,还处理了资源的管理、任务的同步调度,还有就是标准化,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AE:
Tick和實時性在電子信號上關係是不大。但在機械性能上就不是了。
一個信號到機械動作往往需要一些時間,在事件觸發時送出電子信號。再經過一段時間後再看機械反應。
若是送出信號後直接看反應,機械往往是無法有效作動。
這是實務上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