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仪表放大器输出电源电压

楼主(2014-02-20):
鄙人用仪表放大器搭建了一个基本的放大电路(根据技术手册给的电路图),开始还能观察到放大后的波形,而且很稳定,使用一段时间后,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输出电源的电压,用几幅的电源供电,就输出几幅的电压,请问这是为什么???

楼主:
在线等,求高人指点

网友A:
上图,
并且给出要放大的信号类型、选择的运放、电源电压。

楼主:
差分输入,5mv左右,参考电压1.2v,电源电压3.5v,6脚提供参考电压,7脚输出

网友B:
图看着没问题,楼主也说了,刚开始一段时间是好的,检查硬件损坏吧

网友A:
大概看了一下这款运放的参数,说的不一定对。
第一,该型运放失调电压3.5mV,你用这个片子放大5mV的信号,得到的不是真实的放大信号;
第二,REF引脚参数要求尽量用最低的源阻抗,你那一开始是2M和1M的电阻分压,实在夸张,改20k和10k也大。
第三,AD8236的输出计算公式是VOUT= G × (VINP − VINM) + VREF,加上你的“REF”是不是将近电源电压,如果一开始
      就饱和,后面可能加大电源依旧饱和,形象点就是“太饱了”,你肚子稍微大点没用,还是“饱”。

第四,你需要这时候再去量一下输入还是不是5mV。垃圾片子的失调电压漂移很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看了一下这款运放的参数,说的不一定对。
第一,该型运放失调电压3.5mV,你用这个片子放大5mV的信号, ...

这是测量电路的一部分,刚开始用着很正常,电路没问题,现在突然就这样了,是不是某些引脚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测量电路的一部分,刚开始用着很正常,电路没问题,现在突然就这样了,是不是某些引脚的问题? ...

你先看看我说的;
第一:说的是这个片子不适合放大5mV信号;换个失调电压小的运放。
如果还用类似的运放,往下看。
第二:参考电压,电阻用2k和1k分压后用运放跟随。
第三:第二个做了再看第三,自己计算。
第四:照做了没?

网友C:
感觉是饱和了...或者弄成比较器了

网友D:
可能飽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大概看了一下这款运放的参数,说的不一定对。
第一,该型运放失调电压3.5mV,你用这个片子放大5mV的信号, ...

学习了

网友F:
可能是运放栓锁。输入噪声或者电源噪声可引起栓锁。

LZ可以用干净的电源和干净的输入信号,断开其它连接,单独测试,确定是哪一部分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运放栓锁。输入噪声或者电源噪声可引起栓锁。

LZ可以用干净的电源和干净的输入信号,断开其它连接, ...

很可能是这种现象,因为我输入的电压很低并且噪声也较大...运放栓锁什么意思?能不能给详细解释一下,或者给个学习的链接?

网友F:
引用 楼主:
很可能是这种现象,因为我输入的电压很低并且噪声也较大...运放栓锁什么意思?能不能给详细解释一下,或 ...

栓锁,Latch up
因为工艺的原因,集成电路有寄生可控硅效应,寄生可控硅导通后自动维持导通状态,叫栓锁,导致电路功能不正常。一般断电可恢复正常。
寄生可控硅导通的条件主要是输入电压超出电源电压。

LZ可以参考TI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看我说的;
第一:说的是这个片子不适合放大5mV信号;换个失调电压小的运放。
如果还用类似的运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