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有源积分电路中积分电容并联的电阻如何确定

楼主:
我在做一个由方波转换成三角波的有源积分电路,运放用的是OP37,方波频率是150KHz,Vpp是2v,在电路调试中老是失真,换了好多电阻都不行,而且电压没有放大,请问反馈电阻如何选取比较合适?谢谢!

网友A(2014-02-20):
方波转三角波参考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波转三角波参考电路:

恩恩,好的,我试试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波转三角波参考电路:

请问可以帮忙解释一下R3之后的电路吗?有点看不懂!是先滤波后再放大吗?

网友B:
是一个低通加高通吧,不知道对不

网友C:
反馈电阻Rf的选取仍按A=Rf/R1,但需符合f=1/2πRf*C,R1为反相端所接的电压/电流转换电阻。线性差可调整同相端的接地电阻,或是保持f=1/2πR1*C不变,减小R1阻值、加大C容量来减小由OP失调带来的误差。另外电容要使用绝缘电阻大的云母电容或薄膜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