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二极管坏掉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2-20):
坏的时候有没检查过?发热的坏应该过流的可能性大一些,可以研究一下坏的管子

网友B:
自然是过流而坏

网友C:
电机堵转后电流迅速增加,然后烧了。。。你哪来的那么大的电压呀。。。

楼主:
是二极管的反向电压极限参数。管子坏外面不明显。

网友D:
电流过大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