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求个新唐M0和上位机通过USB通信的代码(多字节)

楼主(2014-02-20):
100系列的BSP包例程看不太懂啊

楼主:
void HID_SetOutReport(uint8_t *pu8EpBuf, uint32_t u32Size)
{
   uint16_t i;

   DrvUSB_memcpy(&g_u8PageBuff[g_u32BytesInPageBuf], pu8EpBuf, HID_MAX_PACKET_SIZE_INT_IN);     //´ÓUSB»º³åÇøÖн«Êý¾ÝÈ¡³öÀ´

}
怎么判断缓存里有数据了,数据读出来后硬件会自动清除吗

网友:
官网上有 AN1024EN Mass Storage ISP V1.0,这个是你要的不。。。

网友(2014-04-29):
貌似有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