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def 定义函数指针

楼主(2014-02-20):
关于C++中函数指针的使用(包含对typedef用法的讨论)
(一)简单的函数指针的应用。
//形式1:返回类型(*函数名)(参数表)
char (*pFun)(int);
char glFun(int a){ return;}
void main()
{
    pFun = glFun;
    (*pFun)(2);
}
        第一行定义了一个指针变量pFun。首先我们根据前面提到的“形式1”认识到它是一个指向某种函数的指针,这种函数参数是一个int型,返回值是char类型。只有第一句我们还无法使用这个指针,因为我们还未对它进行赋值。
        第二行定义了一个函数glFun()。该函数正好是一个以int为参数返回char的函数。我们要从指针的层次上理解函数——函数的函数名实际上就是一个指针,函数名指向该函数的代码在内存中的首地址。
        然后就是可爱的main()函数了,它的第一句您应该看得懂了——它将函数glFun的地址赋值给变量pFun。main()函数的第二句中“*pFun”显然是取pFun所指向地址的内容,当然也就是取出了函数glFun()的内容,然后给定参数为2。
(二)使用typedef更直观更方便。
//形式2:typedef 返回类型(*新类型)(参数表)
typedef char (*PTRFUN)(int);
PTRFUN pFun;
char glFun(int a){ return;}
void main()
{
    pFun = glFun;
    (*pFun)(2);
}
        typedef的功能是定义新的类型。第一句就是定义了一种PTRFUN的类型,并定义这种类型为指向某种函数的指针,这种函数以一个int为参数并返回char类型。后面就可以像使用int,char一样使用PTRFUN了。
        第二行的代码便使用这个新类型定义了变量pFun,此时就可以像使用形式1一样使用这个变量了。

三)在C++类中使用函数指针。
//形式3:typedef 返回类型(类名::*新类型)(参数表)
class CA
{
public:
    char lcFun(int a){ return; }
};
CA ca;
typedef char (CA::*PTRFUN)(int);
PTRFUN pFun;
void main()
{
    pFun = CA::lcFun;
    ca.(*pFun)(2);
}
        在这里,指针的定义与使用都加上了“类限制”或“对象”,用来指明指针指向的函数是那个类的这里的类对象也可以是使用new得到的。比如:
CA *pca = new CA;
pca->(*pFun)(2);
delete pca;
        而且这个类对象指针可以是类内部成员变量,你甚至可以使用this指针。比如:
        类CA有成员变量PTRFUN m_pfun;
void CA::lcFun2()
{
   (this->*m_pFun)(2);
}
        一句话,使用类成员函数指针必须有“->*”或“.*”的调用。
本文来自 中科网

网友A:
在 C++ 的新标准中,typedef 已显得过时了,新的方法:
using PTRFUN = char (*)(int);
PTRFUN pFun;
char glFun(int a) { return 0;}
int main()
{
    pFun = glFun;
    pFun(2);
}
//------------------
class CA
{
public:
    char lcFun(int a) { return 0; }
};
CA ca;
using PTRFUN = char (CA::*)(int);
PTRFUN pFun;
int main()
{
    pFun = &CA::lcFun;
    (ca.*pFun)(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