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神奇的MOS管导通后可以双向导电?

楼主(2014-02-20):
有木有?
比如导通后,D接正极S接负极。或者,D接负极S接正极,都能正常通电使用?
请教各位大侠,有这样的MOS管吗?

网友A:
所有的功率MOS管都可以这样,不过受制于内部的寄生二极管,只能单向使用,或者特定场合下使用。
一般用2个MOS管串联,可以双向使用。

网友B:
看看锂电池保护电路就更加明白了

网友C:
MOS本来就是可以双向导通的,但要双向都截止就比较困难,因为有寄生的体二极管。

网友D:
三极管都可以,不信你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都可以,不信你试试

是的,只不过三极管倒着用时,放大倍数要小很多。不过饱和压降倒反会更低一些。

网友E:
MOS管都是这样。
你要做一个双向电子开关,把两个MOS  D对D相连就可以了。
注意G对S的电势,高端的那个MOS。

网友F:
最早的烧结型的锗三极管是可以倒着用的,放大倍数差别很小,现在基本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