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 CMSIS内部函数内嵌汇编指令一览表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02-20):
我们一般用的的就是__NOP();这条指令(注意前面是两个下划线)
和__WFI();这条指令

网友A:
__NOP();这条指令最好别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__NOP();这条指令最好别用

怎么说,为什么最好别用呢?我刚用了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说,为什么最好别用呢?我刚用了一下

要延时,建议你用延时函数,这个指令最好别用,这个指令部科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延时,建议你用延时函数,这个指令最好别用,这个指令部科学

怎么会不科学呢,不懂。。。以下是复制百度的NOP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延时,建议你用延时函数,这个指令最好别用,这个指令部科学

今天书上问nop指令的作用是什么,我就想起来一条,就是通过nop指令的填充(nop指令一个字节),使指令按字对齐,从而减少取指令时的内存访问次数。
baidu了一下,发现有许多答案:
1)通过nop指令产生一定的延迟,但是对于快速的CPU来说效果不明显,可以使用rep前缀,多延迟几个时钟;-->具体应该说是占用了3个时钟脉冲!
2)i/o传输时,也会用一下nop,等待缓冲区清空,总线恢复;
3)清除由上一个算术逻辑指令设置的flag位;
4)**:)对于原程序中验证部分使用nop来填充,使验证失效;
5)有一个朋友说的比较厉害--在航天飞机控制程序中防止程序跳飞!

网友B:
"5)有一个朋友说的比较厉害--在航天飞机控制程序中防止程序跳飞!"
这个应该起不到防止程序跑飞这个作用,只能在跑飞后能够防止出现意外。
我记得多年前我曾发过一个贴子,对于MCU的空闲程序空间,可考虑全部填充上某一跳转指令的机器码。
这样如果程序跑飞了,飞到空闲程序空间时,就可以执行指令并跳转到指定的地方去了,从而就可以捕捉到异常。
我记得在51核中,长跳转指令码是2,如果我们将所有的空闲程序空间都填充上2,那么当程序跑飞到空闲程序空间时,
就会执行这个指令,由于接下来的值也是2,因此最终会跳转到0x0202这个地方去执行,如果我们在0x0202这个地址
安排一个函数,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捕捉到跑飞的异常了,从而就可以做一些善后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有一个朋友说的比较厉害--在航天飞机控制程序中防止程序跳飞!"
这个应该起不到防止程序跑飞这个作用 ...

实际这么干过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这么干过没。。。

没有……因为我们的产品都比较稳定: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书上问nop指令的作用是什么,我就想起来一条,就是通过nop指令的填充(nop指令一个字节),使指令按 ...

在航天飞机控制程序中防止程序跳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