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NI-MH电池充电电路

楼主(2014-02-20):
上图是一个简单的充电电路,在电路工作时时双色灯,充电的时候红灯亮,充满的时候绿灯亮。还有这个NI-MH的电池,充电电压要多少才比较的适合,此电路是否能可靠地工作。有什么错误希望大家提出批评,

网友A:
镍电池不适合恒压充电,所以你怎么做也都算是业余的

楼主:
是啊   不够专业来着   有没有这方面好一点的资料啊  提供一份

网友B:
稳压充就好了,1.5V一个,0.2-1C电流(经验)

网友C:
4节电池充满是5.6v,所以此电路无法充满电池

网友D:
锂电池需要专用的充电IC

楼主:
这个电路上次搭了一下,用了6.5V输入电压,充电电流限定150mA上下,2个小时就充满了。不知道这样是否合理

网友C:
此电路稳压值应该是4.3v吧?怎么充得满?

网友C:
再说此电路用于充ni-h电池也不够专业。专用ni-h电池充电器大多采用检测电压负増量法终止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