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

楼主(2014-02-20):
请问各位大侠,stm32f407的jtag口要当做普通的io口
要怎么设置啊,103和407的固件库不一样。谢谢了

网友A:
和其他口是一样的. 对应 MODER 寄存器设为0或1, 就是普通 GPIO 功能了.

网友B:
看文档,用引脚的AF映射,将JTAG配置为SWD或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