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TL431做负电源,带不动负载大家看下什么问题?

楼主(2014-02-20):
我要做一个+-5V双电源,精度2%,输出2A电流。
用TL431加5532做了一个-5V的电源,但是一加负载,电压就掉的厉害,从5V掉到1V多。
大家看下这图有什么问题啊

下面的是仿真出来的,仿真的效果特别好啊,实际做出来却带不动负载,我怀疑是三极管偏置没调好,电流不够导致下降电压来补偿。

网友A:
带的是什么负载?不会是继电器之类的吧

网友A:
仿真的二极管D5和原理图的二极管D2貌似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的二极管D5和原理图的二极管D2貌似接反了

呀。。忘了改了。。焊板子的时候是和仿真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的是什么负载?不会是继电器之类的吧

用的电阻测试的

网友B:
看不到图,5532是运放吗?

网友C(2019-01-13):
5532只是普通运放,输出非常有限,仿真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不能准确体现被仿真器件实际输出能力。
很明显,你这个是输出超过运放最大输出电流了。想要带超过运放输出电流限制的电流,那么你必须进行输出驱动扩流。这个仿真是仿不出来的。
顺便说一下,图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