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2位分辨率ADI最少可分辨大小请教

楼主(2014-02-20):
手上某一款IC,具有12位的ADI,工作电压为3.3V,按理论来说,其最少分辨率为3.3/4096,约为0.81mv,按这个来说,其分辨1mv的电压,应该是足够量程了么?我想请教的是:
1:我这样理解IC的分辨率,正确么?
2:这个IC足够我使用吗?
3:在这个采样电路一般还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1、3.3/4096应该是Vref/4096,当然,可以把3.3V接Vref,这样你的理解也可以说是正确的。
2、对分辨率来说是可以的,前途是你没把分辨率和精度搞混淆。
3、你要3.3/4096才能满足你的分辨率,3.3V的供电电源一般精度不高,所以你转换出来的精度就不会比较低,如果要更高的精度,可以在另一个转换通道上引入一个2.5V的基准,把两个通道的转换值做比较来提高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3/4096应该是Vref/4096,当然,可以把3.3V接Vref,这样你的理解也可以说是正确的。
2、对分辨率来说是 ...

你的意思是要引入一个基准源作为Vref,以提高精度,是吧?但基准源好像没有3.3V的吧,要不是2.5V要不就是1.25V,不大明白你第三点是怎么提高精度的。
谢谢!

楼主:
刚刚查了一下精度和分辨率的差别,我想问的是,怎么判断精度?

网友B:
分辨率对应的是基准源Vref。分辨率只是保证精度的一小部分。

网友C:
两个参数有差别,分辨率是指能分辨出Vref/4096,而精度指的是距离准确值的差距,和INL,DNL有很大关系。

网友D:
还有有效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参数有差别,分辨率是指能分辨出Vref/4096,而精度指的是距离准确值的差距,和INL,DNL有很大关系。 ...

想问问,怎么提高精度?或者说保证精度值?

网友E(2017-02-17):
不是Vref/4095吗,3.3v对应4095,0v对应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