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6 熔丝位设置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2-20):
图片看不到, 熔丝位设置外部12M晶振, 如果没有接外部晶振, 那么就被锁死了.
看看手册上的说明吧

网友B:
我将一块正常运行的51的XTAL2与Mega16的XTAL1连接,将51的XTAL1与Mega16的XTAL2连接,这样被锁死的Mega16就可以正常运行了。然后,先要在读取其熔丝位的配置,然后我把时钟源CKSEL3/0的熔丝位改成内部RC振荡8MHZ(改成自己单片机适合的熔丝位即可),将改后的配置写入单片机。最后将与51连接的线断开,重新将下载器与电脑接上,就可以给M16下载程序了。

网友C:
这个很好设置啊

网友C:
按图片的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D:
还用这个啊

网友E:
锁死的片子在晶振脚接外部晶振信号可以救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