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板的检测

楼主(2014-02-20):
各位大侠好,请教一下各位:有没有好的检测PCB板子的方法,能尽快的暴露出板子的问题例如:PCB制版的质量,PCB板子,有没有一套测试流程??因为我们的测试版总是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很难发现。要么是虚焊,要么是器件有问题。

网友A:
买一套ICT测试仪,或者做一套测试工装。

网友B:
你的问题,好似不是一个步骤能解决的。

要有一套适合的完整流程控制规范去解决了。

网友C:
优秀是一种习惯。虚焊这是一个工程师不应该出现的问题,。至于器件的话,这楼主应该去正规一点的地方买器件呀,一分钱一分货,PCB板子,找个正规一点的制造厂商这问题应该不存在处在PCB的工艺上吧。大多人说嘉立创做的板子还可以,楼主可以考虑去那。华强做的板子也是可以的。至于说做一台测量的东东,这个感觉有难度,日常中只要楼主注意下,如果不是调试中本来应该有的问题。虚焊,器件什么的问题都是可以避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秀是一种习惯。虚焊这是一个工程师不应该出现的问题,。至于器件的话,这楼主应该去正规一点的地方买器件 ...

恩,好的

网友D:
自己可以在布板子时留些特殊的测试点,板子焊好后,进行板级测试,或者做个ICT工装测试也可以。

网友E:
我们做的PCB保证100%没有问题,阻抗达标,铜厚达标,线宽达标。贴片上保证97%的一次性通过率,返修后100%。
电子零件,客户提供,请自行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