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可能比较低级的问题

楼主:
最近对续流二极管的用法比较疑惑,续流二极管一般“反接”在电感元件两端,用于续流,应该是用于直流场合。
为什么看到有的用在双向可控硅的两端,求解

网友A(2014-02-20):
二级管没有直流交流区分

网友B:
续流二极管不是在直流场合的

可控硅上并联的跟IGBT并联的一个道理

网友C:
能贴一张图看看?

网友D:
接法不同效果不同,上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级管没有直流交流区分

二极管是无所谓,主要是应用场合

楼主:
就是这张图里面的二极管是怎么工作的?是续流二极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续流二极管不是在直流场合的

可控硅上并联的跟IGBT并联的一个道理

见图,具体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贴一张图看看?

见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法不同效果不同,上图吧

见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这张图里面的二极管是怎么工作的?是续流二极管吗?

两个反相并联的二极管D1,D2用来产生奇次谐波分量输出,作为预失真信号。而电容C用来降低载波信号,使之与预失真信号相比不至于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反相并联的二极管D1,D2用来产生奇次谐波分量输出,作为预失真信号。而电容C用来降低载波信号,使之 ...

呃,上面那个不是二极管,而是可控硅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呃,上面那个不是二极管,而是可控硅

哦~没看清楚,那就很明显了啊。起泄放作用,保护硅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没看清楚,那就很明显了啊。起泄放作用,保护硅管

有个可能很弱的问题,为什么单向可控硅会用在交流电里面,如果用单向可控硅,那么二极管还是泄放用的么?

网友D:
单向也可以用在交流里,整流,以小控大,家用的可调节台灯就是单向晶闸管电路,单向也可以用在整流桥里。你可以把它近似看成可控的二极管。需要在感性负载上加续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向也可以用在交流里,整流,以小控大,家用的可调节台灯就是单向晶闸管电路,单向也可以用在整流桥里。你 ...

用在整流里面的话我大概能懂,不过这个电路不是整流用的

网友E:
单向可控硅阴极与控制极之间,反向保护,防止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向可控硅阴极与控制极之间,反向保护,防止击穿。

现在又有一个问题来了,其实这个电路是电力电子技术那本教材上面的TSC电路,后面接的是大电容,但是做实验的时候发现上电的时候会有涌流,大概5~6倍,很容易把二极管打坏,所以我有点疑惑的是为什么这里反并联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