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l298n保持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02-20):
直流电机有保持力矩吗?就像步进电机那样,只要通电就会有一个保持力矩?求解啊

网友A:
有的,只要给了使能就会有保持力矩,L298N最好外加续流二极管,感觉L298N驱动效率低,很古老的芯片,现在好多好的直流电机全桥驱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只要给了使能就会有保持力矩,L298N最好外加续流二极管,感觉L298N驱动效率低,很古老的芯片,现在好 ...

是不是给ENA、IN1、IN2端口都是高电平就是保持状态呢,我试了,可是电机并没有保持力矩,就和没通电一个样啊

网友A:
上了使能就有保持力矩了 不知道你电机除了没保持力矩还能不能正常的工作 我这个图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了使能就有保持力矩了 不知道你电机除了没保持力矩还能不能正常的工作 我这个图可以正常工作  ...

我是用的一个开发板,电路图也差不多吧,其它的功能还都正常,就是没有保持力矩,不知道直流电机有保持力矩的话也是电机停在那,然后用手转它的时候要很费力?之前没用过直流电机,不熟悉啊

网友A:
看L298内部组成可以看出来加了使能以后,不管IN1、IN2端口都是高或者都是低都是会有保持力矩的,手转动直流电机时候这时直流电机工作在再生制动,就是相当于把电机两端直接短接了,这时候相当于发电机,肯定难转动,和不通电时有明显区别。你测测L298的ENA、IN1、IN2输入以及输出电平看看,不该这样的,我觉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给ENA、IN1、IN2端口都是高电平就是保持状态呢,我试了,可是电机并没有保持力矩,就和没通电一个 ...

你所谓的保持力矩是什么意思。ENA ,IN1,IN2,都是高电平,相当于在马达的两端加了一样的电压。马达处于短路状态。

网友C:
用缓冲无刷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