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通用定时器,每次启动时,计数器的值会自动清零吗?

楼主(2014-02-20):
STM32通用定时器,每次启动时,计数器的值会自动清零吗?

网友A:
自动重加载可以。
你想清0,初始值设为0也可以。
从0开始往上计数

网友B:
每次启动时是什么概念, 停止再启动? 不会自动清零.
查了一下手册, 复位后应该是会清零的.

楼主:
我每次启动定时器后,会根据外部条件判断停止定时器,下次启动计数器自动清零,应该如何设置?

网友C:
if(条件成立)
{
停止定时器;
}

....

TIMx->CNT=0;
启动定时器;

网友D(2018-12-28):
引用 网友C:
if(条件成立)
{
停止定时器;

代码怎么写,请大侠发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