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7寸、10寸的电容触控tft用什么芯片比较好

楼主(2014-02-20):
有个项目要带字库、输入法,简单的动画,功能比较简单,就是要7寸和10寸显示,没弄过,请大侠指点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zjlj168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szjlj168有高招?

网友C:
要是功能简单不需要网络等操作的话可以用LPC1788之类带TFT的M3芯片或STM32带RA8875驱动液晶。
如果需要文件系统和网络之类建议直接用ARM9以上跑系统。

屏幕大小不是看尺寸的,是看分辨率的1024分辨率以下好对付。 以上一般要靠A8以上内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功能简单不需要网络等操作的话可以用LPC1788之类带TFT的M3芯片或STM32带RA8875驱动液晶。
如果需要文件 ...

谢谢大侠回复,不带网络、蓝牙那些乱七八糟的,只是驱动液晶,带电容触摸,液晶是1024*768的

网友C:
LPC1788就可以了

网友D:
   STM32 + RA8875 + GUI库 + 800*480TFT + FREERTOS (2层PCB)的方案,我做成了,1年时间里,实际生产了1300套产,性能刚刚够用。RA8875局限性太明显,价格也偏高,难以为继。
   LPC1788 + 64M SDRAM + SD卡方案 + GUI库 + 800*480TFT + FREERTOS + FATFS+ NAND FLASH (2层PCB)的方案,我们做出了评估样机,即将量产。性能与价格,均胜过STM32+RA8875方案。
   以我实践的经验,我选后者,您看着办!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TM32 + RA8875 + GUI库 + 800*480TFT + FREERTOS (2层PCB)的方案,我做成了,1年时间里,实际生产了1 ...

ASM9260T 非常不错,thehwell 以后的项目可以考虑,
ASM9260T 内置 LCD控制器,内置 256Mbit sdram,外面接个spi-flash,或nandflash 就可以了。2层板哟。
支持nandflash启动,支持spi-flash启动。
提供LCD驱动范例。

ASM9260T 采用增强型ESD设计,多个客户进行测试,可以过+-12kV。

网友F:
引用 网友E:
ASM9260T 非常不错,thehwell 以后的项目可以考虑,
ASM9260T 内置 LCD控制器,内置 256Mbit sdram,外面 ...

ADV7123KST140  我们做了一款ATMEL SAM91AT9G45的板子,LCD驱动是ADV7123KST140,VGA驱动是SN74LVTH245APWR。。。。不过我们选得是四线电阻触摸的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32 + RA8875 + GUI库 + 800*480TFT + FREERTOS (2层PCB)的方案,我做成了,1年时间里,实际生产了1 ...

谢谢,不过我这个的屏的分辨率客户最低要1024*768,RA8875只能到800*600的,1788做1024*768咋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ASM9260T 非常不错,thehwell 以后的项目可以考虑,
ASM9260T 内置 LCD控制器,内置 256Mbit sdram,外面 ...

  Auir, 我对ASM9260T有兴趣,请联系我:396936661@qq.com
谢谢!

网友:
Release模式下,就会...

网友G:
1788是不错内置了LCD驱动器最大支持1024x768,如果还有可能更高还是ARM9以上比较好,ATMEL的Cortex-A5不错

网友H:
这个方便留个您的联系方式或者邮箱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这个方便留个您的联系方式或者邮箱吗?

你是找我么?auir, 185 8869 1511

网友I:
引用 网友D:
STM32 + RA8875 + GUI库 + 800*480TFT + FREERTOS (2层PCB)的方案,我做成了,1年时间里,实际生产了1 ...

请问LPC1788批量的价格是多少钱(一次采购量5000)?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请问LPC1788批量的价格是多少钱(一次采购量5000)?

ASM9260T是个不错的选择,
1. 整体性价比 xxx便宜。
2. 频率比 xxx高。
3. 省掉LCD应用中最复杂的sdram走线环节。芯片本身内置256Mbit sdram。
4. EMC等级高。
5. 画PCB,相当方便,很容易走线。引脚排布很合理。

网友J(2017-02-04):
引用 网友E:
ASM9260T 非常不错,thehwell 以后的项目可以考虑,
ASM9260T 内置 LCD控制器,内置 256Mbit sdram,外面 ...

为什么找不到ASM9260T的数据和硬件手册啊?

网友K:
卖芯片的好烦

网友L:
变成广告贴了啊

网友M(2020-12-14):
用RA8889可以,1366*800以下的都可以用,还带视频播放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