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怎么在定时中断中实现按键长短按???

楼主(2014-02-20):
大家好,高手帮我改一下这个中断呗,让K_SET有长短按功能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char d,e;
        TR0=0;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TR0=1;
        d=P3;
        //if((d&0xe0)|0xe0); //只对P1的高三位进行处理)
        //        KeyState=0;
        if(K_SET==0)
                {
                        KeyState=1;
                        e=0;
                        e++;
                        if(e==1000)
                        {
                                KeyState=2;
                                return;
                        }
                }
        if(K_INC==0)
                KeyState=3;
        if(K_DEC==0)
                KeyState=4;
}

麻烦帮我弄一下,让K_SET健短按一下KeyState=1,长按=2.谢谢!

网友A:
if(K_SET==0 && KeyState==0)
    {
       KeyState=1;
}
else if(K_SET==0 && KeyState==1)
{
     Press_cnt++;
     KeyState =2;      //短按,未释放
    if(Press_cnt>500)
    {
       KeyState=3;//长按
       Press_cnt=0;
    }
}

网友B:
查询,计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K_SET==0 && KeyState==0)
    {
       KeyState=1;

我还是没调试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询,计时

感谢,我再看看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是没调试出来!

程序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学习。

恩恩,大家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贴出来...

/***************************************************************
                            按键部分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int d,Press_cnt;
        TR0=0;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TR0=1;
        d=P3;
        if(K_SET==0 && KeyState==0)
                {
                   KeyState=1;
                }
                else if(K_SET==0 && KeyState==1)
                {
                         Press_cnt++;
                        if(Press_cnt>500)
                        {
                           KeyState=2;//长按
                           Press_cnt=0;
                        }
                }
        if(K_INC==0)
                KeyState=3;
        if(K_DEC==0)
                KeyState=4;
}

void main()
{
        Init();//程序初始化
        while(1)
        {
                switch(KeyState)
                        {
                                case 1: NormalMode();break;
                                case 2:        SettingMode();break;
                                case 3:        AccdientMode();break;
                                case 4:        tewsn++;break;
                                //case 4:        tewsn--;break;
                        }
        }
}

我想很简单就是,中断中返回一个KeyState值,主函数中进行对应操作。

网友A:
int d,Press_cnt;

这怎么能在中断中定义呢,肯定是全局变量嘛...

网友D:
将Press_cnt的定义改成static int Press_cnt;
另外,当按键抬起后,要将Press_cnt清0。
如果你要实现多个按键的长按功能,还得对每个按键定义一个Press_cnt_XXX。

网友E:
计数中断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