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对opensda个格式

楼主(2014-02-20):
发现openSDA 是个神奇的东西, 我用freescale送的25板子,发.sda格式的文件他能用, 发keil 的hex 也能用, 发srce?  不记得了,类似s19格式,居然也能用, 难道openSDA 就是万能的?  那是不是axf,elf ....等等都能用, 这是什么道理啊, SDA的fw 做的这么牛?

如果是原始的芯片,openSDA 也可以这样吗, 还是需要用类似isp 之类的东西先刷 一个loader 进去呢?

另外openSDA 有没有单步 debug 功能, 如何使用呢?

希望freescale 越来越好。

网友A:
你好,楼主!
OpenSDA确实挺好用的。

“如果是原始的芯片,openSDA 也可以这样吗, 还是需要用类似isp 之类的东西先刷 一个loader 进去呢?” 楼主能在解释一下吗,我不是很明白。
OpenSDA是支持单步调试的。

楼主:
有些单片机不能直接用串口烧写程序,因为单片机需要先烧一个类似PC的bootloader的东西, 而这个东西只能用传统的编译器(需要高压)烧进去,而后用串口的调试实际上已经经过bootloader的管理了,所以我想问一下,加入我做一个和KL25开发板完全一样的板子,是不是也可以和官方的板子一样烧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些单片机不能直接用串口烧写程序,因为单片机需要先烧一个类似PC的bootloader的东西, 而这个东西只能用 ...

你说的是bootload吧,OpenSDA与bootload不一样,OpenSDA的功能实现是靠板子的K20芯片实现的,当然你也可以利用板子上OpenSDA对板子外的芯片进行烧写,但电路需要要一些切断,具体参考KL25的使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