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段式LCD问题

楼主(2014-02-20):
屏幕有5位数字,显示范围0~99999,还有其他图案,数字在不断的自动递增计数显示,怎么样做比较科学。是每次更新一整屏的内容,还是说像扫数码管那样动态扫描每一位呢。

我觉得每次更新一整屏那不是需要给每个数字列一个显示的RAM表么。如果是动态扫描的话,这样单片机不能进入随眠模式很费电的。

感觉很矛盾

网友A:
所以你要综合考虑一下!

网友B(2014-05-15):
首先,LCD 和 LED 不同,你不需要动态扫描每一位,LCD驱动器会自己进行。
还有,LCD有RAM,会自动刷新,这个也不需要你去管,开始配置好就行了
对于如果进行递增变化的显示,你可以考虑或者计算一下效率,应该是分段判断执行比较合适,MCU大部分时间必须是睡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LCD 和 LED 不同,你不需要动态扫描每一位,LCD驱动器会自己进行。
还有,LCD有RAM,会自动刷新,这 ...

你没理解我的意思,我现在知道怎么做了,每次更新数据我先把数据写到缓存中,相当于分别对各个位取模再组合,然后再刷新到LCD RAM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