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LM22676不同封装价格怎么差这么多?

楼主(2014-02-20):
公司产品要用LM22676做电源,在网上查了下价格,SOP封装的价格在4或5块,TO263封装的价格到了10块左右,为什么同样的型号,只是不同封装,价格相差一倍? 功能,性能上有不有什么差异?

网友A:
封装不同引脚寄生电感等都不同  看下手册就知道为啥了

楼主:
手册上好像没有提到这些!

网友B:
大小,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小,用量。。。。。

功能性能一样的情况下肯定是选价格便宜的,只是不知道区别在那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功能性能一样的情况下肯定是选价格便宜的,只是不知道区别在那里

计算计算自己的功耗

大个的散热好一些

网友C:
用量问题,TO263没你说的这么贵。
也就5~6元左右,别人黑你的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量问题,TO263没你说的这么贵。
也就5~6元左右,别人黑你的把。

找了几家询价都是这样的结果,报的用量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量问题,TO263没你说的这么贵。
也就5~6元左右,别人黑你的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计算自己的功耗

大个的散热好一些

这个到是,TI网站上仿真的结果也是这样的,不过只是封装不一样价格差这么多有点离谱。
不知道是不是和货源有什么关系

网友D:
263的封装材料比SOP多

网友E:
封装和工艺,生产流程以及用料有关,所以价钱会有所差别,但是不会有这么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