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T叔,来跟您求书了

楼主(2014-02-20):
T叔好
有没有电路板(PCBA) 烧毁/热熔分析方面的资料?
找了一下置顶贴里面,还没有这方面的;
不甚感激!

网友A:
没见过,板子烧毁/热熔指什么?线条过流烧断?引起板子烧一窖窿?那只要检查线宽及铜箔厚就能分析了.
还有一种可能, 强电焊盘或线条的间隔太小,发生爬电,继而引发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板子烧毁/热熔指什么?线条过流烧断?引起板子烧一窖窿?那只要检查线宽及铜箔厚就能分析了.
还有一 ...

比如板子烧黑了,零件烧坏了,线条烧断这些
我们产品是弱点,强电的这种情况不在范围之内
其实我也知道这方面的资料应该很少
还是很感谢老T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板子烧黑了,零件烧坏了,线条烧断这些
我们产品是弱点,强电的这种情况不在范围之内
其实我也知道这 ...

弱电的话只能是电流过载这一种可能了,把线条加宽,或是裸铜堆锡,加汇流铜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