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1C8初始上电,电流偏大

楼主(2014-02-20):
@y_jianwen @mmuuss586 @dianzijiangren @qin552011373 @fengye5340 @icecut 新开发一个项目,电源3V,频率3.6864M,只打开了IO口,其它功能未开启,上电后,做电平翻转操作(无负载),上电时电流会增大,如下图所示:电流最大1.5mA左右,正常后回到0.4mA(采用100Ω电阻采样电流),有没有办法让这个电流直接从小变为0.4mA?
这个项目要求供给单片机的电流最大3mA,在DA和AD开启后很勉强,需要去掉开机时的这个电流跳变,望高手指点

测试过freescale的 HS08系列的AW60,没有这个问题,人家是从小到大的(当然电容充电时间除外),TI的msp430大约只超出0.3mA,且一直都是超出0.3mA左右

网友A:
会不会是系统中的电容的充电问题?

网友B:
避免应该困难吧,想办法缩短这个时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系统中的电容的充电问题?

用示波器看过,电容充电集中在开始的头20ms,20ms之后与电容就无关了,用裸的STM32L151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避免应该困难吧,想办法缩短这个时间吧

游总,测试过freescale的 HS08系列的AW60,没有这个问题,人家是从小到大的(当然电容充电时间除外),TI的msp430大约只超出0.3mA,且一直都是超出0.3左mA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游总,测试过freescale的 HS08系列的AW60,没有这个问题,人家是从小到大的(当然电容充电时间除外),TI ...

:)
哎,不清楚。
让原厂的人过去帮你分析呗:)

网友C:
建议楼主考虑一下8位的STM8l系列,32位MCU,上电时资源初始化过多,会导致消耗电流增大。深层次分析还是问一下ST的技术人员最好

网友D:
建议你擦除程序测试.确认是不是程序配置造成.

网友E:
电源3V,频率3.6864M,只打开了IO口,其它功能未开启,上电后,做电平翻转操作(无负载),上电时电流会增大,如下图所示:电流最大1.5mA左右,正常后回到0.4mA(采用100Ω电阻采样电流),有没有办法让这个电流直接从小变为0.4mA?
这个项目要求供给单片机的电流最大3mA,在DA和AD开启后很勉强,需要去掉开机时的这个电流跳变,望高手指点

流程上有几个疑问:
1、上电后,是否切换了时钟,有HSI换到HSE?
2、上电后到Reset电压正常的时间有多长?用示波器去抓VCC和Reset电平就知道。
3、MCU上电,在代码没运行前,I/O大多处于未输入悬浮态,你是否有验证过,你的MCU的外围电路,不会因这个状态而漏电或导灌电流?这个问题以前遇到过,客户用个I/O去控制外围电路,需要I/O处于低电平,而外部为了加强驱动,有用了上拉电阻,结果悲剧了,老说上电MCU复位不稳定。
4、你的切换电平的时候,是否检查过,其它不相关的外设都已关闭,没有漏网的?
5、如果上述你都确认,既然你只是测试,那建议你只焊接最小系统,在重复一遍上述动作,看看电流如何?用排除法去掉外围电路干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考虑一下8位的STM8l系列,32位MCU,上电时资源初始化过多,会导致消耗电流增大。深层次分析还是问 ...

只有8S上电的时候是外设时钟打开,会有一点耗电,带外设没工作,这个电流波动很小,比较那时用HSI运行,只有2MHz频率;

STM8L和STM32,上电运行的时候也是用内部HSI分频后启动,默认所有外设都关闭,没有你说的上电时资源初始化过多,会导致消耗电流增大,除非你自己去干这活。

以上信息在各自的参考手册中都是有提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擦除程序测试.确认是不是程序配置造成.

这个也试过了,一样的问题,STM32F系列好很多,STM32L系列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3V,频率3.6864M,只打开了IO口,其它功能未开启,上电后,做电平翻转操作(无负载),上电时电流会增 ...

1、上电后,是否切换了时钟,有HSI换到HSE?
切换了
2、上电后到Reset电压正常的时间有多长?用示波器去抓VCC和Reset电平就知道。
这个没有测,一会去测下,不过同样的电路测试过STM32F系列,F系列正常的
3、4、5  现在已经用最小系统测了,没有其它外围电路
多谢 grant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只有8S上电的时候是外设时钟打开,会有一点耗电,带外设没工作,这个电流波动很小,比较那时用HSI运行, ...

楼上用了3.6864M HSE,在上电过程中,有个HSI到HSE的切换,从动态消耗来看,STM8L要小一些,

楼主(2014-04-04):
引用 网友C:
楼上用了3.6864M HSE,在上电过程中,有个HSI到HSE的切换,从动态消耗来看,STM8L要小一些,
...

这个方法也试过了,无解,最后更改MSP430芯片解决,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