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层交换机使用技术

楼主(2014-02-20):
(无正文)

网友A:
你这样做好像不成吧,没有这么做的,帮你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做好像不成吧,没有这么做的,帮你顶

为什么呢?难道不同vlan端口间连接会造成交换拥塞,甚至不能通信?

网友B:
可以的,设置4个不同VLAN就可以了,不同的VLAN这间是不能通信的,除非你设置了QinQ

网友C(2014-07-25):
理论上可以的

网友D(2015-08-18):
802.1Q配置,但是我不懂,求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设置4个不同VLAN就可以了,不同的VLAN这间是不能通信的,除非你设置了QinQ ...

兄弟会802.1Q的配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