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设备的待机功耗?

楼主(2014-02-20):
按照设计 设备待机后 功耗应在 200uA左右,但是如何测量呢?3v的系统

网友A:
串只精度高点的1Ω电阻,量电阻压降.因为一般数字万用表电压档分得较细,精度也高些,200μA可量得0.2mV电压,即使是3位半表头也能读到数了.当然用4位半表头更佳.这样做目的是设备正常工作电流也能测试,冬眠后可直接看待机电流.
不能用电流档测,因为调到大量程档,工作电流能测了,小电流就读不到了,调到小量程档,小电流能测了,大电流就溢出了.再说小量程档内阻较大,会影响工作电流的测试数度.

楼主:
好的 明天试试 多谢!:handshake

网友B:
把电流表并在设备的电源开关,或者是另加的一个电源开关上,设备待机时,关闭电源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C:
买个机械的微安表头,

网友D:
只测试待机的话可以用万用表的uA档进行测试,没啥问题的。如果电流变化较大的话测试效果不好。

网友E:
只要系统内滤波电容的容量够,可以用普通数字万用表测,在非待机态用大电流档以保证电源压降不至于太厉害,进入待机态后,转成小电流档即可读出。系统内如果没有足够容量的滤波电容,临时并一个。

网友F:
搞个大电阻测呗,反正电流这么小.其实200ua已经很大了,串万用表完全没有问题.如果用数字表,只要开机电流不是特别大,你还怕什么万用表过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