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这电路图里这电阻的作用

楼主:
1.PNP管前端的R6 R9是下拉电阻,起到下拉作用吗,把5V经过这电阻后把电压拉低,不至于烧坏MCU?
2,c极接R7 R10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是470欧,能不能去掉呢?谢谢!

网友A(2014-02-20):
R6 R9, 严格地讲是限流电阻.
c极接R7 R10是负载电阻. 如短路, 可能烧毁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R6 R9, 严格地讲是限流电阻.
c极接R7 R10是负载电阻. 如短路, 可能烧毁三极管

是否有下拉电阻的说法呢,版主?谢谢版主的解答

网友B:
叫做下拉电阻也是可以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