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关于yaffs,第一次用,有些疑问,请教各位!

楼主(2014-02-20):
在移植yaffs,正在看代码,看到测试代码:
1   关于NOR flash的例子,测试代码里假设页大小512字节,空闲区为16字节,可是如果用的NOR FLASH是256字节一个页怎么办?没有16字节的空闲区怎么办?
是不是可以在移植时就指定一页为512字节大小,空闲区为16字节,不用纠结实际的nor flash的页大小???

2  关于nand flash的例子,看到假设页大小2048字节,空闲区为64字节,可是如果用的NAND FLASH是页大小512字节,空闲区为16字节,怎么办?
是不是可以在移植时就指定一页为2048字节大小,空闲区为64字节,不用纠结实际的nand flash的页大小???

网友A:
应该不能这么粗暴地处理吧……

楼主:
我再读读代码,nand的貌似使用inbands,可以解决

网友B:
移植时肯定知道页大小。nor flash没有16字节空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