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输入悬空时候的噪音怎么去掉?

楼主(2014-02-20):
  做的一个小的功放电路,当输入悬空或者插入线而不接音源,或者接了音源而不开音乐的时候,这时,功放能很容易进入干扰。要想消除这种干扰,想在输入接一个1K电阻,确实有效果,但不知这个电阻对音源会不会造成影响?
  音源可能是手机、电脑、DVD等。当为手机、电脑时,是没问题的,因为他们的输出能力很强,但DVD之类的输出不知会怎么样,接1k电阻,会不会将音源的输出短路?

网友A:
影响? 输入阻抗变小了, 肯定会有那么点影响.
影响多大, 看信号源的阻抗了, 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B:
有些音源的输出阻抗是680Ω的。
你使用的音量电位器是5K欧,已经算比较低了(通常使用100K),按理说不应该有很大的噪音。
是不是你所使用的音频线屏蔽不好,或者输入端走线有问题?

网友C:
输入端接1K是不是有点小了,如果外设驱动力不够的话,很容易失真。我个人觉着10K-50K会比较好

网友D:
这个电阻一般还是要尽量大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