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F2中 SPI用DMA 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4-02-20):
static void DMA1_SPI1_ReConfig(u8 u8Direction, u8 *pBuffer, u32 u32Len)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if(u8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Transmitter)
        {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3;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SPI1_DR_Addr;                                        //硬件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32)pBuffer;                                                        //内存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MemoryToPeripheral;                                                        //DMA传输方向 外设作为数据传送的目的地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u32Len;                                                                                //设置BUFFER缓存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外设递增模式 一个外设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内存递增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外设数据字长 一个字节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内存数据字长 一个字节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传输模式 循环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DMA的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2_Stream3, &DMA_InitStructure);
                DMA_ITConfig(DMA2_Stream3, DMA_IT_TC, ENABLE);
        }
        else
        {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3;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SPI1_DR_Addr;                                        //硬件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32)pBuffer;                                                        //内存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DMA传输方向 内存作为数据传送的目的地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u32Len;                                                                                //设置BUFFER缓存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外设递增模式 一个外设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内存递增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外设数据字长 一个字节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内存数据字长 一个字节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传输模式 循环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的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2_Stream0, &DMA_InitStructure);
    }
}

void DMA1_SPI1_WriteRead(u16 u16Len)
{
        u32 TimeOut;

        DMA_ClearFlag(DMA2_Stream0, DMA_FLAG_TCIF0);                                                                        //清除接收的完成标志位
        DMA_ClearFlag(DMA2_Stream3, DMA_FLAG_TCIF3);                                                                        //清除发送的完成标志位
        SPI1->DR;                                                                                                    //接送前读一次SPI1->DR
        while((SPI1->SR & 0x02) == 0);                                                                                                    //等待发送缓存为空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2_Stream3, u16Len);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2_Stream0, u16Len);
        DMA_Cmd(DMA2_Stream3, ENABLE);                                                                                                    //使能DMA发送

        if(l_u8Stat_WR == SPI_Direction_Receiver)                                                                                //写的时候不去更新读的数据
                DMA_Cmd(DMA2_Stream0, ENABLE);                                                                                                //使能DMA接收

        TimeOut = 0xFFFF;
        while(DMA_GetITStatus(DMA2_Stream3, DMA_FLAG_TCIF3) == RESET)                                        //发送完成标志
        {
                if(TimeOut-- == 0)
                        break;
        }

        DMA_Cmd(DMA2_Stream3, DISABLE);
        DMA_Cmd(DMA2_Stream0, DISABLE);
}
读可以正常读 但写的时候 前面有一个字节产生   单步调试会正常

楼主:
我把SPI的频率提高了就好了。。。

网友A:
收发DMA同时开动。送出后一段时间,收取就自动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