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NE567的问题

楼主(2014-02-20):
我看到一个电路图,NE567的,见附件。C1是个电解电容,C2注了个压控输入,什么意思?
是个压电陶瓷片吗?还是个电解电容?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忘发附件了。。。。。。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还是个电解电容

楼主:
谢谢版主,那压控输入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就是告诉你要加一个电压控制信号接到这个地方。这个电容就是一个滤波电容,保持控制电压稳定的

网友B:
电解电容,压控输入。电解电容压还是电解电容,压控输入是压控输入点。压电陶瓷片的标法不是这样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明白了。

网友C:
看一下手册,NE567是“锁相环”。
不过不太好用,速度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