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控制模块,175KHZ超1.9db,和解?

楼主(2014-02-20):
如题,是个包络,最高点175KHZ,24V系统,用的是DCDC电源IC,其他的地方margin都较大,保守>5db.
看了下图纸,接口处的电感3.3uh,电容47uF,怀疑电感小了,明个去试试。
不知大侠们们有没有别的看法,指点一二。
先谢谢了!

网友A:
1,从你的描述估计和DC/DC有关,你的DC/DC的开关频率多少?
2,你的包络频率范围最好能贴出来看看。
3,CE测试相对比较好解决,将有频率的地方先摸排一遍,看看有那些频率和包络相关,然后以减少高频电流环的方法来逐步解决。(高频电流的路径和普通的不同,需要就近给一个到地的路径,或者给保证环路面积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从你的描述估计和DC/DC有关,你的DC/DC的开关频率多少?
2,你的包络频率范围最好能贴出来看看。
3,CE ...

1、143kHZ
2、这个我数据今个去copy回来,昨天干到半夜忘了。
3、是4层板,环流路径应该可以很小了。
4、麻烦指点一下,我忘了说,我的这个是正负在这个同频段都有点高,正极0.9个db过了,负极超1.9db。
我的疑惑是,为什么负极还有不过?负极不过怎么改?这个我一直没搞明白,加电容电感都是在正极。

网友A:
1,143KHz 有可能是源头
2,解决方法是在DC/DC的输入角并一个大一点的陶瓷电容,离DC/DC越近越好,并保证电容的地和DC/DC的地靠近。
3,多层板的确能减少环路面积,但是设计不好也会增加。
4,这个和正负到干扰源的路径和阻抗有关。的确会有差别。

网友B:
这种低频的,一般属于差模, 建议处理下差模的滤波,  有时调整下电容的容值大小,或者也有改善

网友C:
是不是内部电路频率倍频出来,找找具体原因

网友B:
建议这种直接贴图出来,把电路图和 测试的频谱图全部贴出来 就可以比较方便的分析问题及出对策。 也不用猜来猜去了。

网友D(2021-12-07):
引用 楼主:
1、143kHZ
2、这个我数据今个去copy回来,昨天干到半夜忘了。
3、是4层板,环流路径应该可以很小了。

1.汽车电子CE,应该是执行GB/T 18655-2018-6.3;2.CE的本质是降低流入LISN的骚扰电流,这个骚扰电流有共模,也有差模,因此无论正负都有可能往LISN流入骚扰电流;3.解决方法,可以切短LISN回路,如在电源口加共模电感或差模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