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用STM32F407的USB与PC机通讯,想用USB高速方式,请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4-02-21):
如题,请指点该从何下手,应参考哪些例程?是不是应该是用HID方式与PC机连接方便?
本人曾做过一次C8051F上的USB与PC机通讯,当时是在例程基础上改的,也没做太多的USB协议分析,不知在F407上有没有类似的例程。

网友A:
例程有的。没020这么方便

楼主:
在哪儿可以下到?我找到的一般都是U盘的程序。在这个基础上能改吗?好改吗?还是有别的更合适的例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哪儿可以下到?我找到的一般都是U盘的程序。在这个基础上能改吗?好改吗?还是有别的更合适的例程? ...

https://bbs.21ic.com/icview-583006-1-1.html

网友C:
高速模式最好参考MSC,VCP之类的大量数据传输的例子

楼主:
还是没找到合适的例子,本人想做一个类扫描仪的设备,请指点我该如何下手写这个程序,并如何调试!谢谢!

楼主:
看了些USB的例程,真看不懂啊,不知道把F4上的USB搞明白要多少知识,可能怪我当年没看流星花园了。

网友D(2018-06-07):
搞明白没有啊,搞明白了,给大家讲讲,我也想知道怎么玩这个USB。

楼主:
没有搞,后来换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