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想买个51单片机的开发板

楼主(2014-02-21):
各位高手,想买个51单片机方面的开发板,但是不知道买什么样的,淘宝的样式也很多,哪位能给个推荐呢,万分感谢!

网友A:
51单片机的话 肯定是经典的AT89C51或者AT89S51,如果说ARM开发板的种类就很多了。详细的可以QQ聊

网友B:
火龙的或是丁向荣的

网友C:
51单片机用于入门学习还可以,但是做项目开发就不要考虑了,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应用,建议学习stm8单片机,目前性价比最高,应用最广,淘宝最低不到8毛,先明确学习方向

不够客观。看看现在51与STM8的市场比例再说。而且STM8的稳定性测试过了吗?呵呵

网友D:
普中科技的板子还可以,价格比相对较高,配件多,资料全...

网友E:
51开发板套件20多块钱的都有(不包括芯片),但是ISP的下载器要点钱啊,我买的isp-mkii好像要两百多,

网友F:
看你是想怎么学了,如果是之学51,哪个都行,51的区别不大,但是如果你想深学,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G:
先把C语言学好了,学通了,在学单片机

网友H:
100块左右的,学通就行了。开发版都大同小异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普中科技的板子还可以,价格比相对较高,配件多,资料全...

不是很好,我就在用,勉强在用,没网卡也没有SD模块少的可怜,当初是不懂,现在看着太一般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51开发板套件20多块钱的都有(不包括芯片),但是ISP的下载器要点钱啊,我买的isp-mkii好像要两百多, ...

串口下载,成本很小

网友J:
4#,想知道下淘宝上哪款STM8的价格是8毛。。。

网友K:
同问4#,
淘宝哪里的stm8是8毛,求链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不是很好,我就在用,勉强在用,没网卡也没有SD模块少的可怜,当初是不懂,现在看着太一般了 ...

我买的有彩色的LCD屏,屏后面就是SD卡座,怎么会没有?
网口的一般都没有的...
要买专门的网口开发板或M3的开发板...

网友L:
淘宝一大堆,主要还是看自己理解了程序并且自己编程。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有彩色的LCD屏,屏后面就是SD卡座,怎么会没有?
网口的一般都没有的...
要买专门的网口开发板或M3 ...

呵呵,恩有,不过有些资源很多呀呀,像数码管2种,按键也分2种,很多余啊,完全没有安装产品概念来做板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呵呵,恩有,不过有些资源很多呀呀,像数码管2种,按键也分2种,很多余啊,完全没有安装产品概念来做板子 ...

如果让你去设计开发板去卖,一定卖的不错...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如果让你去设计开发板去卖,一定卖的不错...

其实学生最好自己画,模块自己做,硬件熟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