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FPGA工作问题

楼主(2014-02-21):
在DSP+FPGA协同工作中,为了使DSP的外扩flash更大,而DSP的总线宽不够,所有用FPGA作了高6位地址的扩展,
现在测试发现上电瞬间,DSP要从外扩flash中引到启动,但是FPGA要从外部EPCS里面加载数据到RAM中,这段时间
高6位地址为高电平,所以DSP就无法加载到代码,也就无法启动。
关于FPGA上电加载这段时间的高脉冲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去消除,求推荐,谢谢!

网友A:
FPGA控制DSP的启动:
1、加复位信号;FPGA启动后,让DSP复位;
2、控制DSP的电源,FPGA启动后,再给DSP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控制DSP的启动:
1、加复位信号;FPGA启动后,让DSP复位;
2、控制DSP的电源,FPGA启动后,再给DSP上电 ...

嗯  你的第一点我非常认同  比较适合我使用
我刚测试的方法是给这些信号给了个下拉电阻   就能正常启动了
接下来准备考虑用你介绍的这一种方法
我的DSP复位和FPGA是连接一起的   测试中发现两引脚之间串联一个电阻就好
谢谢您

楼主(2014-05-29):
结贴给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