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上电瞬间IO管脚输出的高电平怎么消除?

楼主(2014-02-21):
请教一个问题:FPGA在上电后还未配置完成前管脚会输出一个高脉冲,这个高脉冲是设备不想要的脉冲,请问,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拉电阻?

查了些资料,加一个2.2k左右的下拉电阻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网友B:
电阻钳位分压+电容

网友C:
XILINX的器件的话可以看一下HSWAPEN管脚的配置,配置为1可以设置在加载程序时IO不上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XILINX的器件的话可以看一下HSWAPEN管脚的配置,配置为1可以设置在加载程序时IO不上拉。 ...

正解。有些FPGA直接通过此脚定义在复位过程中的引脚状态!

网友E: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顶上去,看牛人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顶上去,看牛人怎么解决的!

我测试了一下,加上2.2k的下拉电阻可以消除那个瞬间脉冲,效果还是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测试了一下,加上2.2k的下拉电阻可以消除那个瞬间脉冲,效果还是可以的…… ...

有没有副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副作用?

没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

:handshake

网友F:
我也遇到问题   下拉电阻就能解决
这个脉冲与程序量的大小有关系

网友G:
altera的fpga,需要强下拉;或者后端电路在设计上避开

网友H:
几种方法:

1.xilinx在程序生成时可以设置默认上拉还是下拉或开路。
2.程序复位中设置初始状态。
针对配置前的:
3.电源上电顺序控制,电路默认初始状态控制(加上拉,下拉或电路本身初始逻辑态注意),涉及到一开始的原理图设计。

网友I(2016-04-12):
引用 网友H:
几种方法:

1.xilinx在程序生成时可以设置默认上拉还是下拉或开路。

程序里面怎么设置?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程序里面怎么设置?

应当是在开发环境里设置,
程序没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