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怎样读出STM32芯片的程序,再烧录回去

楼主(2014-02-21):
   我用ISP软件读出BIN文件,再烧写回去的时候软件提示程序文件不是0x8000000和0x20000000区域的。怎么才可以正常的把ISP软件读出来的BIN文件正常的烧录回去?
   主要是因为我们板上没有留有JLINK的接口,只有ULINK的接口,还有留有串口下载。用ULINK下载的时候要下载两个程序,想把两个程序都烧录到芯片中,再读出来形成一个HEX文件,这样生产那边就比较方便一点。
   现在想知道有什么ISP软件可以读出的文件是HEX格式的或者怎么用ISP软件可以下载BIN格式的文件?一般你们都是怎么用ISP读出来的那个BIN文件?我用的芯片是STM32F103CBT6。谢谢啦

网友A:
先要转为hex文件,要么网上找个工具
要么自己用vc写一个

楼主:
问题已自己解决。修改电路把VCC引出。

楼主:
在网上找到的信息:
(1)  JLINKV6 需要的硬件接口为: GND, RST, SWDIO, SWDCLK
(2)  JLINKV7 需要的硬件接口为: GND, RST, SWDIO, SWDCLK
(3)  JLINKV8 需要的硬件接口为: VCC, GND, RST, SWDIO, SWDCLK
(4)  ULINK1  不支持 SWD 模式
(5)  盗版 ULINK2  需要的硬件接口为: GND, RST, SWDIO, SWDCLK
(6)  正版 ULINK2  需要的硬件接口为: GND, RST, SWDIO, SWDCLK

我的接口是ULINK2的,把VCC接上就可以用JLINK的SWD模式,我用的是JLINKV8。用J-FLASH读出HEX文件,成功。o(︶︿︶)o 唉,花了我好久时间。再不行的话我要焊标准的JTAG电路了。

楼主:
不知道还有其他方法没???20分没人要啊

网友B:
我们公司也是两个单独的程序,分别烧录,然后用jflash读出,生成一个bin文件,接口是sw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也是两个单独的程序,分别烧录,然后用jflash读出,生成一个bin文件,接口是swd。。。。 ...

我们也经常这么干。

楼主(2014-05-30):
结贴给分

网友D:
可以用st-link。
我自己用c8051f烧写stm32f103.

网友E(2015-06-03):
大哥,我现在也是遇到这样的情况。我需要把STM32的程序读出来在写进去。该怎么弄|?| 你说 要引出VCC。该怎么引出来? 我的扣扣408.2.60.9.25  (把点去掉)

网友F:
我们自己设计了一个小板 MCU是STM32,通过串口给其他的STM32下载程序,使用的就是BIN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哥,我现在也是遇到这样的情况。我需要把STM32的程序读出来在写进去。该怎么弄|?| 你说 要引出VCC。该怎 ...

板子VCC焊根线出来,接到JLINK V8的VCC上。具体JLINK V8的接口可以到网上查一下。

网友G(2015-09-08):
请问如何读取STM32中的程序

楼主:
有一些软件可以读出芯片的程序,hex格式的。例如mcuisp.exe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一些软件可以读出芯片的程序,hex格式的。例如mcuisp.exe

老师,有什么办法可以将HEX这个转成C
学生被逼疯了。。。希望老师能指导一下,谢谢
2359.5233,89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师,有什么办法可以将HEX这个转成C
学生被逼疯了。。。希望老师能指导一下,谢谢
2359.5233,89 ...

这个很复杂的。有专业的人做这个。

网友H(2015-10-19):
引用 楼主:
这个很复杂的。有专业的人做这个。

老师,您好,请问下用什么方法或者仪器能从电路板上读出DSPIC30F6010芯片程序然后再烧录到其他板上,很急,请老师帮帮忙

网友I(2016-11-28):
@沉默爱电子大神,可以可以具体说下独处STM32F1xx的芯片程序流程,我也下载了ISP,但是读取不成功啊

网友J:
STM32 ST-LINK Utility

网友K(2017-07-14):
谢谢各位大神学习了

网友L:
直接用jlink不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