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ano100系列的SmartCard接口转串口模式通信问题

楼主(2014-02-21):
请教前辈们,Nano100系列的SmartCard接口转串口模式通信问题。目前发送数据可以正常发送,但接收数据会出现异常。已经确认了SC接口不存在硬件上的设计缺陷。想请教下,问题还可能出在哪?或者谁有SmartCard口转串口相关的Demon程序

网友A:
2楼是官网的例子,另外楼主表述不清,数据接收异常,表现为什么呢,程序呢?

楼主:
异常主要是表现在接收到的是乱码。
/* Receive Data Reach Interrupt : RDR data ready */
   if(SC->ISR & (SC_ISR_RDA_IS | SC_ISR_RTMR_IS)) {
                while(!(SC->TRSR & SC_TRSR_RX_EMPTY_F)) {
                        rx_buf0[rx_tail0] = SC->RBR;
                        SMARTCARD_UartWrite(SC0, &rx_buf0[rx_tail0], 1);

                        if((rx_tail0 + 1) % BUF_LEN != rx_head0)
                                rx_tail0 = (rx_tail0 + 1) % BUF_LEN;
                }
                SC->ISR = SC_ISR_RDA_IS | SC_ISR_RTMR_IS;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handshake!我试试看能不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楼是官网的例子,另外楼主表述不清,数据接收异常,表现为什么呢,程序呢? ...

请求赐教,:Q异常主要表现在SmartCard口输出的显示是乱码!
这是SmartCard口中断处理函数
void SC0_IRQHandler(void)
{
    SC_TypeDef *SC = SC0;
    /* transmit buffer empty interrupt */
    if( SC->ISR & SC_ISR_TBE_IS ) {
                while(!(SC->TRSR & SC_TRSR_TX_FULL_F)) {
                   if(tx_head0 != tx_tail0) {
                        SC->THR = tx_buf0[tx_head0++];
                                    tx_head0 %= BUF_LEN;
                    } else {
                         SC->IER &= ~SC_IER_TBE_IE;   // nothing else to send. disabler interrupt
                                     break;
                            }
           }
           SC->ISR = SC_ISR_TBE_IS;
    }
    /* Receive Data Reach Interrupt : RDR data ready */
   if(SC->ISR & (SC_ISR_RDA_IS | SC_ISR_RTMR_IS)) {
                while(!(SC->TRSR & SC_TRSR_RX_EMPTY_F)) {
                        rx_buf0[rx_tail0] = SC->RBR;
                        SMARTCARD_UartWrite(SC0, &rx_buf0[rx_tail0], 1);

                        if((rx_tail0 + 1) % BUF_LEN != rx_head0)
                                rx_tail0 = (rx_tail0 + 1) % BUF_LEN;
                }
                SC->ISR = SC_ISR_RDA_IS | SC_ISR_RTMR_IS;
    }
    return;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根据你提供的那个,,我还是没能解决SmartCard口转UART模式数据通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求赐教,异常主要表现在SmartCard口输出的显示是乱码!
这是SmartCard口中断处理函数
void SC0_IRQHa ...

哈哈,明显看不懂呀。。。你试试
1.不要开中断,主函数不停的收,收到就发出去,用串口软件接收,看看是否接收成功
2.开中断,用中断接收测试

网友B:
可以拿nano的學習板測試。
如果還是有問題的話,看是否為卡片的協議是nano不支援的。
這時請找一下代理商幫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拿nano的學習板測試。
如果還是有問題的話,看是否為卡片的協議是nano不支援的。
這時請找一下代理商幫 ...

我现在用的就是供应商给的开发板:NANO130测试的
测试的代码也是官网上下的
就是依旧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序

时序已经上传,帮忙指点下。。。:'(

时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时序已经上传,帮忙指点下。。。

看看再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时序已经上传,帮忙指点下。。。

还得用电脑上啊,手机无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根据你提供的那个,,我还是没能解决SmartCard口转UART模式数据通信问题 ...

我看了看,波形是正常的,你加校验试试看了没

楼主:
通过时序,我看不出什么,只知道供应商说是有问题~!
后面继续参考手册,发现了问题所在:主要是停止位的问题!
NANO100系列的SMARTCARD口的停止位默认是2,而我一直都是按普遍的1位来测,所以总是乱码!

楼主:
最后,谢谢大家的热心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过时序,我看不出什么,只知道供应商说是有问题~!
后面继续参考手册,发现了问题所在:主要是停止位的问 ...

手册没看仔细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没看仔细吧,哈哈。。。

真的没注意到停止位,我以为一般停止位是1,navo100系列的smartcard口应该也是吧!
泪崩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时序已经上传,帮忙指点下。。。

我看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