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求助个问题:电流与线径的关系或者计算公式。

楼主(2014-02-21):
条件:PCB 线厚度1oz,  线宽度5mm,电流每次的持续时间是0.2秒,然后至少休息1分钟才进行第二次通电流;
请问5mm线宽在这个条件下的最大电流是多少?

网友A:
你这属于间歇工作制。可根据导线材质,通过电流的截面积,查电流强度系数,计算出来。

网友B:
单从寿命来说,估计走20A应该没问题。可以自己实测一下。

网友A:
4mm以下的载流乘以9,随线号递增,载流倍数递减,6mm乘以8即载流为48安,间歇冲击电流允许在百分之九十。即40A。好象没有5mm这线号。4以上线号顺序4,6,8,10,12,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从寿命来说,估计走20A应该没问题。可以自己实测一下。

昨天下午测了,PCB-3mm线宽,20A连续工作5个小时没问题,不烧线,线温度80度左右
PCB-6mm线宽,20A连续工作5个小时没问题,不烧线,线温度40-50度左右

楼主:
等过几天换个100A的大电源再试试,现在公司只有20A的电源

楼主:
使用完成,
PCB-6mm的线宽能短期到50A,10分钟就到了线的温度就到了100多度。
PCB-6mm的线宽电流加到70A,十秒左右就到了烧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