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LASH 写入地址传错,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2014-02-21):
写FLASH时,如果传入一个超出FLASH范围的地址,有可能会破坏程序吗?求大侠从原理上指导。

网友A:
这个不好说,一般不会破坏正常的程序,但至少会出现Hard fault。

如果内部的译码逻辑为了节省芯片面积设计的不好,则有可能出现LZ担心的情况,但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应该排除在外。

网友B:
有的地址区域是不让写入的,有的是默认的,对应Flash对应看看区域地址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