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兄弟们帮忙解答下

楼主(2014-02-21):
AC, ISP, ce, ev, ic
第一次用lattice的型号为LC4064V的CPLD,在用ISPlever编程时,也选择了型号为LC4064V器件(如下图),编译好后用isp VM拷程序时出现了以下问题...求兄弟们帮忙解答问题出在哪,谢谢

网友A:
器件没有选对?你看看工程设置中的器件是不是LC4064

网友B:
应该是器件没选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器件没有选对?你看看工程设置中的器件是不是LC4064

兄弟,工程设置在哪里啊...在编程软件里我选择好了LC4064V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器件没选对吧

兄弟,在哪里选器件啊...在编程软件里我选择好了LC4064V呀...

网友C:
呵呵,等待高手

楼主:
兄弟们,帮我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等待高手

哥们儿,你有没有认识的大神啊,叫来帮帮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