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BKC指针拨码温控器LC-48问题

楼主(2014-02-21):
  各位好,我这里有一个BKC指针拨码温控器LC-48。如果是好的,当温度拨到一定的时候,如300,那么温度会控制在300左右,但是现在显示一直飙升,没有停止的意思,请问是那里出现了问题。

网友A:
可能温度传感器坏了
我猜的

网友B:
你如果拨到任何位置都是一个结果,那说明线路问题或者传感器问题